s7400的问题

楼主(2003-09-30):
我现在有s7400作主站建立了一个4个 STATION(ET200M),通讯都没有问题,以前正常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最近发现,ET200M的所有数字量模块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模拟量没有丝毫反映,我用的四线制的传感器,接线都作了认真检查,后来我把零电位共在了一起,似乎可以工作了,但在我的wincc画面上却和PLC程序内显示的数据不一致。哪为大虾能出出高招,帮兄弟一把,实在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A:
您说的现象不是很清楚

楼主:
先谢谢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的PLC程序里在线连接时看到的数据变化和wincc画面显示的数据变化不一样!我检查了我的PROFIBUS接线,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为什么模拟量模块会不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