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控制请教

楼主(2003-09-30):
初来乍道,请各位高手多多关照。 本人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液压伺服闭环 控制系统中,要控制一个伺服阀,阀门的响应时间为15ms,闭环控制 实施过程是采集数据-控制算法-控制信号输出控制伺服阀,问题是闭环控制周期要求 2ms之内,看来必须在控制算法中做某种补偿,哪位高手知道有什么好的控制算法,或者 告知哪些书里面会涉及这种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看一吓信号采集与处理方面的书,或计算机控制方面的书,都有对采样的详细介绍。如果你对Z变换熟悉的话,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B:
单是阀的控制没有意义,应该把阀的控制对象(液压马达或液压缸及其所带的负荷装置)一并考虑,这样才能说 15ms 是不是太长。如仅是 15ms 如何对策,可考虑在控制回路(程序)加一个极点(即微分环节)来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