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S7-400系统被设置了使用期限

楼主(2003-09-30):
我的S7-400系统被设置了使用期限,现期限到期,我的主操作PC670,在操作中有两个重要界面不能进入从而使整个设备无法运行,请求技术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在PC670的runtime里。

网友B:
谢谢吕先生,我去看看情况。

网友B:
请各位高手帮忙了,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你的Email已收,请详细说明机器的症状。 请确认不是S7设置的(据你的说明不在S7中),RUNTIME是在PC670中。

楼主:
吕先生: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设备的详细情况如下: 大约在20天以前,我们开机的时候PC670主界面上显示:你的使用期限还有9天,为了将来的运行请与A公司(不是SIEMENS,是设备制造商)联系。过了9天以后,设备还能运行,但仍然有相似提醒。前些天,开机后显示提醒为:你的使用期限已到,请与A公司联系。并且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主操作界面上有两个软按钮(这两个按钮用鼠标或PC670上的F3/F6硬按钮进行选择都能进入相应的界面,进入后为了设置相应的参数)不能进入相应的界面,并在点击该按钮时出现如下提示: 70016 Number for selection screen: is not possible! 这个时候设备能运转,但因为无法设置该二界面内的参数,所以能运转不能生产。

网友C:
pc670上的监控软件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监控软件是用:Protool/pro CS V6.0

网友D:
你是不是欠了A公司设备款?给人加了定时时钟

楼主:
哪里的话,这家公司已经被收购,现在联系很不方便。

网友A:
哈哈,可以学习一下RUNTIME了。 软件应是Protool/pro CS runtime V6.0 吧!?

楼主:
这个软件有RUNTIME的设置?

楼主:
吕先生: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我们的PC670里还有两个按钮没有用到,我是否可以把这两个按钮的参数设置为和被锁定的按钮相同。然后实现原来的按钮的功能。谢谢,请回复。

网友A:
你要能改这两个按钮,也就能改期限了。

网友B: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修改了程序,问题得到了解决,谢谢!

楼主:
上海SIEMENS老兄: 昨天因为工作很忙,没有及时的给你信息。谢谢你的关心,我们重新做了操作界面,问题得到了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