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3-09-30):
我现在要实现通过数采卡对电磁阀的控制,以前没有接触过相应的东西。有人对我说要用数采卡的DO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不是很理解。希望哪位仁兄能指点一二,帮助小弟渡过难关。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直接采用继电器输出模块。

网友B:
数据卡有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和模拟量输入/输出(AI/AO). 若果仅仅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可使用数字量输出;若需控制阀的开度,例如通过阀的开度控制流量,可使用模拟量输出。不同的输出对应不同的执行机构。

网友C:
要看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类型,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还有电磁阀的线圈电流。一般要用继电器输出或者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