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485驱动能力问题,请各位发表看法!

楼主(2003-09-30):
就485驱动能力问题,请各位发表看法!

网友A(2003-02-14):
可带32个站点,中继后可更多。

楼主(2003-09-29):
使用不同的设备,得出的答案也不一样。 我们最小的驱动是32接点最大的是256个。还有一个主机串口可带2048个RS485设备!

网友B:
我遇到过485总线驱动能力的问题。当时用了一块485的串口卡,驱动一种仪表,结果不成功。后来换了一个外加电源的ADAM-4520,就好了。应该说外挂的有源转换器比通讯卡驱动能力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