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打开老三菱的PLC程序

楼主(2003-09-30):
前几天,我在维修三菱PLC的时候,有一个Y输出点一直处于闭合状态,我想把程序调出来看一下,我用的软件是GPPW的,但是不能够打开。我的软件是比较先进的,而这个设备的编写程序软件是1998年编写的,是老的,我不知道是什么软件,希望各位高手,能告之打开方式。

网友A:
不会吧? 编写程序软件与PLC内部的程式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 以前常用的是DOS版的软件啊,现在用的WIN版应该功能更强大,适应性更强啊! 我做过好几种PLC,用过很多种软件,记得我98年用的都是些DOS版本,一种是GPPA,另一种是FXES.而现在都用WIN版来读,从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软件设置及硬体设置,是否有适配性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如你所说的软件问题,倒希望能说出来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PLC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大哥: 我现在就是不能够打开内部编写的PLC程序,你说的FXES是用于FX系列的PLC的编程,而我的PLC是老式的,CPU是61S1H,我问过厂商,他说用的是WIN版,已经很久没用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软件。而GPP系列,我不管怎么试,都不行,听说用MCED的软件可以打开,不知,哪位可以告之一两。

网友C:
你的PLC不会是用MEDOC软件来打开吧。

网友D:
不是那个,再给我找过一个软件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