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

楼主(2003-09-30):
Sanyo Denki step motor 型号:103-8932-1041 出现如下问题控制频率超过一定数电机不能启动或不转 请大侠相告! 013703398785

网友A:
频率过高,转矩变小。

网友B:
做一个加减速即可

网友C:
是启动频率太高,做加减速

楼主:
步进电机的空载启动频率在被限定了,不能高频启动,可能发生丢转或堵转现象,应降低启动频率和加减速时间,如果响应要求很快的不应选步进电机。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