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OMRON的PLC与上位机通讯在电机启动时出现通讯中断,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这种情况,急需答复谢谢!

楼主(2003-09-30):
我用OMRON的PLC与上位机通讯在电机启动时出现通讯中断,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这种情况,急需答复谢谢!

楼主(2003-07-19):
PLC与上位机通讯出现通讯中断,是否同现场的设备或PLC受其它干扰而引起的,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是干扰引起的。重发一遍即可。通讯线做好屏蔽,远离动力电缆。

网友B(2003-08-25):
美国MDS无线数传系统中国代理商--北京华讯集团华讯电子公司              栗志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网友C:
我想也是干扰原因,采用屏蔽线(质量还得好,阻抗小,半径大,扭距大) 远离动力设备和动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