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20的RS-232C和RS-422电缆的型号

楼主(2003-09-30):
请问F920的RS-232C和RS-422电缆的型号,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A:
你具体指是的F920下载电缆,还是其它与各类PLC的连接电缆? F920下载电缆:FX-232CAB-1 FX50DU-CAB0 F920与三菱FX1N/1S/2N/2NC连接电缆 FX40DU-CAB0 F920与三菱FX2/2C/AnS/连接电缆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