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压敏电阻选用471-10D呢还是用551-10D

楼主(2003-09-30):
请问:220V市电输入,设计时压敏电阻的电压值如何选定,是选用470V的还是选550V或者是300V的压敏电阻?谢谢指教!

网友A:
选300V的可以防止三相四线制系统在中性线断开后电压高甚至380V。因为在300V时压敏电阻的保护就开始起用了。 470V和550V没有太大区别。望各位也发表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