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于起重机制动方式选择

楼主(2003-10-01):
变频器用于起重机,尤其是大功率起重机时是选择回馈制动还是选择电阻制动?两种制动方式各自有何优缺点?如选择电阻制动,制动电阻该如何选择?

网友A(2002-08-29):
回馈制动的初期投入较大,节能及制动效果很好,操作弹性大;相反,电阻制动简单,投资小,实际应用时,要计算惯量,以确定制动周期的参数,反复实验,以求最佳效果。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制动模块不同,要求的最小阻值和功率有区别,工程估算取1/15。例如75KW/3变频器,电阻功率取75000/15=5000W(连续),阻值取760*760/10*5000=11.5欧,实际调试时,要于制动周期配合。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to jzh 你好:760*760是什么参数?怎么来的?请教

网友A:
直流电压760V以上时,制动单元工作

楼主:
非常感谢jzh,再问一下,760*760/10*5000中的10表示什么?谢谢!

网友A:
它包含的因素主要有:负载重量*运行速度、系统机械效率、功率因素。是一个经验值,较为典型且实用。对制动单元的保护较完善。个别情况下,制动功率不足,可适当设高制动周期比率

网友C:
请问jzh: 电厂定子吊,起升电机功率为37KW,电压为380V,其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应选多大?

网友A:
2.5KW /~20欧

网友C:
楼上老兄,定子吊连续下降时间可超过一个小时,2.5KW怎么够呢?

网友D(2002-11-07):
请问ZJBOO 你是哪个电厂,是水电吗?看来我们是同行,我公司的起重机也要搞变频,请多交流. 联系电话:0817-4984039 张工

网友E:
以前我在水电系统工作过(水电部十二工程局),建设电站的工作都在深山沟里,不过在寂寞的环境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离开工地很多年了,听不到卡特彼勒的轰鸣,再也没有机会到河钓鱼摸虾,希望我们能交个朋友.

网友F:
如果是位式负载,请不要盲从,只要知道能量守恒再加上效率因素就知道制动电阻的功率了!!!

网友D(2003-04-17):
搞起重机变频的请加我:QQ83549025

网友G(2003-07-2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

网友G:
*******----工程估算取1/15。例如75KW/3变频器,电阻功率取75000/15=5000W(连续),阻值取760*760/10*5000=11.5欧-----******** 上述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应该按制动力矩选择电阻值,按工作频度选择电阻功率。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使用频度)

网友G:
*******----工程估算取1/15。例如75KW/3变频器,电阻功率取75000/15=5000W(连续),阻值取760*760/10*5000=11.5欧-----********      上述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应该按制动力矩选择电阻值,按工作频度选择电阻功率。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使用频度) 我们有超过万台的使用经验。没有统一的结果,完全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B(2003-09-28):
楼上的几位兄弟,我觉得很奇怪,我公司是从事电厂桥机的厂家,你们提到的计算方法,我觉得有点疑问,我们公司电机若是37KW,制动电阻是4欧姆,功率为25KW。按你上面提到的计算方式,则制动电阻为20欧姆。

网友F:
是那里来的公式??如果是用在起重上,在不考虑负加速度的情况下,电阻上消耗的功率=电机的发电功率*传动机构效率,这应该是基本平衡,如果是37KW,在下放时,按传动效率75%计算,应该有近27KW!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减速时的制动功率,如果按10-15%计算,只有5KW不到!!其他的20多KW在什么地方去消耗才能使你的电机不飞车?除非你的减速机是带反向锁死的蜗轮减速机。

网友F:
TO yaun: 我看见你到处在做广告,如果你的“制动单元”真的过了关,对我们用户到是件好事,可省不少银子!但你那10-15%的公式我认为对初入行的是误导!本想买你的货试试的,再说吧!!随便说说,我搞了近10年的起重变频。

网友F:
上面的发言是我的,名字敲错了。

网友H(2005-11-07):
搞起重机变频的请加我 qq:435757746

网友I(2006-04-27):
我这里有一套选用制动电阻规格的小程序。各位若有用的着的。我可以于大家共享。

网友J(2007-01-13):
TO 东西
能上传吗?供大家分享啊.资源共享.共同提高吗?

网友K(2007-05-16):
TO 东西
我也是搞起重机能上传吗?

网友K:
搞起重机变频的请加我QQ:494882096

网友L:
各位大虾,到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计公式?看上面的几位的计算,结果相差太远啦。

网友M:
回馈制动的初期投入较大,节能及制动效果很好,操作弹性大

网友N(2007-07-04):
制动电阻太小了,不烧了制动单元才怪,可email:qzgjs@163.com

网友O:
我有一个公式,大家讨论一下.
  R=(Udc*Udc*100)/(P*M*D1*D2)
 其中:Udc为中间峰值电压760V
      P为电机功率
      M为制动力矩(150-200)
      D1为电机效率
 Pr=P*M*D1*D2/1000

网友P:
有一些经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