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两台触摸屏如何与一台PLC通信?

楼主(2003-10-01):
我计划用一台三菱FX2N的PLC同时和F940以及F930通信,请问可行否?如何连接? 如果我换成别的品牌的触摸屏是否仍然可行?

网友A:
加一个422BD

网友B:
同一品牌的当然可以! 两台人机如不是同一品牌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C:
用一台FX2N PLC连接两台F940或F930是可以的,我亲自用过,最多可连接4台,通讯格式依次为422/232/422/232各台之间的电缆也是不同的。不同品牌的触摸屏估计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