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与三菱16EYT在使用中一个问题。

楼主(2003-10-01):
我想用Y10作为输出,控制报警灯的显示,设置如下: COM3接+24V;注:16EYT上有4个COM端的。 Y10接显示灯的一端(是一个24V的显示灯);注:Y10为COM3后的第一个输出点; 显示灯的另一端接DCOM端。 问题是: 只要PLC一通电显示灯就会亮,但是Y10并没有输出信号。 想了好久还是想不通,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比较急的。多谢!

网友A:
正确接法是: 电源+24V接显示灯的一端,0V接COM3,Y10接显示灯的另一端!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的你的上述接法也可以,但晶体管的就不行!

网友B:
在FX N系列的手册(买PLC时附加在一起的)上讲了两种接法,NPN与PNP的接法,你可以看看。

网友C:
二樓的仁兄說的才是正确的接法﹐你沒燒掉Y10就算你走運了

网友C:
zcmy说的没错,你用的晶体管输出型的,注意电流的方向。继电器型的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