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开机后自动转stop

楼主(2003-10-02):
报警信息如下: Distributed I/Os: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3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1 NO relevance for user:16 incoming event 有哪位大侠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通讯速度问题?降低一点试一下

楼主:
是老系统,已用了两年多,电池有换过不知有没有影响?

楼主:
没人能够提供答案?看来S7-400的高手真难找!

网友A:
下载ob86,ob87且以BE结束 dp从站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喂! 1)检查各站的通讯设置是否一致,这一点挺重要,因为如果你的系统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这会直接导致STOP!尤其ONLINE时,90%会停机. 2)Mac_ljh说的也是一重要事项,因为SIEMENS的OB尤其是OB80后的OB,它们具有明确的转向STOP的定义,如OB82为诊断模块的短路,当具有自我诊断功能的模块诊断到短路时,如你没写OB82,系统100%变STOP. 建议你将这些OB直接以BE结束即可. 3)用硬件结构图中的位于STATION 中的命令检查你的从站配置问题.

楼主:
Event 120 of 120: Event ID 16# 39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4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OB number: 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52:56:749 am 01/01/94 硬件组态:414CPU,16点输入,16点输出,4通道模拟输入,4通道模拟输出。同CPU相连4轴伺服控制器,DIGITAL人机。 哪位大侠能判断是哪个I/O问题!

网友C:
好深奥o~,mm 我 you晕菜了~~~ T_T

网友D:
你的DP从站3(不一定是第三个,查一下从站号为3的伺服控制器)有问题可能是通讯不上,查查第从站3上是不是有输入的地址是2046,若有,肯定是他它.

楼主:
这程序是鬼佬编写的,估计电源占了1,2,3应该是代表CPU

网友D:
你到硬件组态看看DP总线上挂的东西,再看其地址应该有DP从站地址为3的.电源是不会占用DP从站地址的.

网友E:
gdldq说得没错,与DP地址为3的那个伺服控制器的通讯应该有问题.DP地址与你说的电源CPU的那个地址不是一回事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看

网友F:
各位高人: 得知道你们在这里谈的事情都是这么有趣。你们谈的这些都是我们用到的!可我 是才开始学的,很想摆你们为师也!不知道那位仁兄肯认小弟呢!?有的话就收下我哦!重重的感谢!!!!1------------------------沙

楼主:
gdldq:你好!多谢帮助 现手中有下载的程序,其中有OB,FC,SFC,DB等模块,无注释,想知道I0.3,Q4.4哪些程序块用到,但不知如何用查找功能。 请告知!

网友A: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使用PCS7-400构成的DCS温控系统中,一铂电阻传感器烧短,更换后原系统没有控制信号输出,(即使温差较大的情况下),试问如何解决?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广东容济: 想知道I0.3,Q4.4哪些程序块用到, 1)打开任一FC或FB 2) from option menu ,to the reference ,to the display 3)select input and output click OK button

网友D:
回广东容济: 打开任意一个程序段,选中任意一个地址然后右击,在出现的菜单中选go to loaction....,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的第一个输入框中填写你要查的地址,然后回车。即会出现你要查的地址出现在哪个功能块中。

网友D:
回广东容济: 打开任意一个程序段,选中任意一个地址然后右击,在出现的菜单中选go to loaction....,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的第一个输入框中填写你要查的地址然后回车即会出现你要查的地址出现在哪个功能块中。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现在基本上确认是一轴伺服的控制有问题,详细可能还要继续努力

楼主:
基本确定是伺服问题 马达型号:DKC02.3-040-7-FW    FWA-ECODR3-3GP-01VRS-MS-278760   控制器: CCD01.1-KE09-02-FW    FWA-CLC*D*-GP4-06VRS-MS-285956    MADE IN GERMANY OINDRAMAT      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另外显示报警E426是什么报警?哪里有卖?   电话:020-37204173谢工

网友G:
"这程序是鬼佬编写的,估计电源占了1,2,3应该是代表CPU",在S7-400中123是被电源模块占了,4才是CPU.

网友H:
老兄:S7-400早期的CPU有问题,详细可咨询西门子。 通过OB1的特殊程序可解决。 新的400CPU没问题的。 300都没问题。

网友H:
另:   Event 120 of 120: Event ID 16# 39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2046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2047   OB number: 86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52:56:749 am 01/01/94   硬件组态:414CPU,16点输入,16点输出,4通道模拟输入,4通道模拟输出。同CPU相连4轴伺服控制器,DIGITAL人机。      哪位大侠能判断是哪个I/O问题! 请问:4轴伺服控制器是FM357吗? FM357相对复杂,另有其它软件和固件。

网友I:
吕宏斌:你是KHS的吗?

网友H:
是,老兄你是?

网友I:
吕宏斌:真是吗?这么巧?俺是qianjiang的。以后碰到问题,定找你指教。

网友J:
各位大虾,你们好,刚接触PC就碰到s7-300被锁。请问如何解密,谢谢,再次谢谢

楼主:
不是FM357,是上面提供的那个型号

网友K:
谁有西门子的公开报价给俺发一份:)fishes.cn@163.com

网友L:
此现象是正常工作后一段时间才发生的还的在调试过程中就有的,如是前者检查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3;DP master system ID: 1并添加1个空的OB86块;如是后者检查基板上的数据针有无”倒针“情况,并添加1个空的OB86块

网友M:
断电的时候,先断PLC及DP的电源,再断其他电源,下次再启动的时候就不会自动转STOP了。这事当时我们也是遇到了,经过了长时间的试,包括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也没办法,换成300的CPU就好了,最后自己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方法可以克服此问题,于是增加了一个小的控制电路,但不能把整机的主电源给断掉,不过也能将就着用,用户不会再说“每次开机都STOP不行啊”。

网友N(2008-04-30):
电池有换过不知没有影响

网友N:
电池有换过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N:
电池有换过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O:
如果电池坏掉的话,CPU只会报警但不会停机的,如果PLC断电的话,可能将程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