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用那种流量计

楼主(2003-10-02):
丹佛斯和光华的电磁流量计都不准

网友A(2003-08-29):
输送过程是不是气泡比较多,如果不是太多的话,可以考虑用涡轮或涡街,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用质量流量计.

楼主:
有家公司说质量流量计也测不准

网友B:
腰轮或涡轮都可以。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 FAX:0371-3553077

网友C:
实在不行用旋转活塞式的

网友D:
可用涡街流量,我们做过多家啤酒厂。 www.allmeters.com

网友E:
可用电磁流量计!我们做过多家啤酒厂。 www.allmeters.com

网友F:
各位大家好,请问哪家公司的差压流量计比较好,我们想了解然后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