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3-10-02):
各位大虾:变频器的正、反转换向时间能达到多少(指的是开关量输入端子切换转向)?变频器输出频率从正向50HZ切换到反向50HZ要多长时间?(带制动电阻)愁杀我了!

网友A:
要你机械(开关的动作时间吧),要从正50HZ到负 50-赫兹的响应时间。 机械的感应时间,其动作时间可以近似到零。设置到零,有 机械决定了;。应该很快了?

楼主:
我想问的是电气时间。机械时间比电气时间长得多。 我特想知道:到底是多少毫秒时间。有个客户提出苛刻要求(它的技术员维修工出身),我要找到数据来说服他改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