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 11KW故障求助!!!

楼主(2003-10-02):
富士G11 11KW的经常碰到缺相,但并不是驱动电路有问题的,而是模块有问题的。 不知有没有知道模块里面是什么问题引起这样子的,能不能修呢? 还有这种模块还经常有一个故障就是会乱跳故障,OC1,OC2,OC3都有跳过,而且没运行都会跳。 不知这种故障又能不能修复呢?

网友A:
排除驱动与模块,查反馈。

网友B:
但这个故障的确是模块坏啊 换了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富士G11有好多不明白原因的故障是由模块引起的,30千瓦以上的经常碰到驱动波形正确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或输出不平衡,基本上是反馈故障因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