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松下M1X154BSA变频器

楼主(2003-10-03):
该变频器报警"OCC",请指教!

网友A:
空载时会不会跳?

楼主:
空载时一样

网友B:
有可能是由于电源电压过低,负荷GD*2过大,加减速时间设定过短,负荷短路,接地等情况。 还不行的话,就调一下第56个参数望大试试

网友A:
初始化看看,参数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