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FX2N能否联接编码器,选什么样的编码器?

楼主(2003-10-03):
各位高手,小弟在做FX2N项目时,需要用到定位编码器,用了一个增量式编码器,结果不行,有人建议我用绝对量编码器,那么我该用什么型号呢?又如何接线?急死了,求求各位大侠帮帮我,先谢谢了!

楼主:
斑竹,怎没人回复啊?

网友A:
连接: A:X0 B:X1 Z:X2

楼主:
谢谢晨之百合,你用的是绝对量编码器吗?

网友B:
有没有介绍编码器的书籍?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是增量型的,你按我说的试了吗?怎么样?

网友C:
您说的定位编码器估计是格雷码的,输出有4/8/16/32/位之分,位数的多少决定了圆周定位的精度,FX2N可用此编码器,接法为20接X0,27接X7

楼主:
晨之百合,我用的增量编码器配了12V外置电源,所以他输出的A\B\Z相都带有电压(约10V),按您的接法还是没成功,能详细指点一下吗?我的邮箱是:KANGYON0838@SINA.COM.

网友A:
注意不要用外置12V电源,一定要用PLC内部电。你用的什么品牌的编码器?这次你用PLC的内部电源再按我说的连线方式试,不会出现问题的,试试吧!

楼主:
我使用的是无锡瑞普科技公司生产的编码器,正在按您的指点进行测试,谢谢。

网友D:
应该选择24V电压的编码器,可以用PLC内部电源,如不用,但编码器电源负极一定要和PLC的COM相连。要注意的是:1编码器的脉冲频率不能超过PLC的最大计数 2 计数器的选择和输入点的接线,是单相还是双相

网友E(2005-12-13):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