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怪现象分析

楼主(2003-10-03):
各位: 我公司用Omron C200HE系列PLC替换Omron C200H,遇到非常奇怪现象,上海Omron公司解释不了,现将情况介绍一下,请各位帮助分析原因. 我公司一条生产线原来采用Omron C200H PLC进行控制,用了3个底板,共30个I/O模块,输入模块为ID212,输出模块采用OC222。为了通讯,我们购买了C200HE-42 CPU及相应的电源模块和底板进行替换。I/O 模块不换。以下是我们的操作方法和过程: 首先,采用在原系统底板上加入一块LINK201模块并用CPT软件将C200HCPU中的程序读出存档并转换成C200HE程序存档,同时将将原程序所用到的HR区信息传出并记录,准备写入新PLC中. 第一次:换底板、CPU、电源模块,原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块位置不动,即IR地址不动,接好电源,用CPT软件将转换的程序写入新CPU,并将HR区的内容写成原系统相同.设备试运行时出现许多误动作。跟踪梯型图现象怪极了。例如某输出点,其条件不满足,实际开关也远不到位,但保持继电器却被置位,输出继电器动作,产生机械碰撞。为不影响生产,我们换回原C200H CPU、底板、电源则立即运行正常。 第二次:经过反复思考后,我们认为可能是干扰影响,因此在PLC电源前一级加了带屏层的380—220V隔离变压器和电源滤波器,电源线换为屏蔽电缆,换上C200HE42 CPU、底板、电源,试运行仍然发生故障.为了确认CPU的好坏,我们用一块C200HE-11的CPU换上,故障依然如前。 第三次:我们反复察看了程序,确定程序内容中没有说明书中所限定的SYS指令,也没有循环等待等内容,在偶然的机会,我们尝试改了CPU的循环扫描周期,将缺省的0 MS改为19 MS,程序运行正常,于是我们反复调整,当改为>=12ms时运行都基本正常.扫描周期的修改方法如下:在CPT软件PLC在线状态下,选择修改PLC SETTING,其中一选项为CYCLE TIME,将其缺省值由0改为12并传回PLC.经检查,该设置方式相当于手动改变AR2426。这样设置后新系统就能正常工作了。究竟什么道理,我们说不清,Omron也解释不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前几天我们在程序后边加了8条基本指令(4条dup 和4条INC)用于记数监视,与原程序毫无关系,但系统又无法运行了,删除后又正常工作了。难道这几句就会影响扫描周期吗? CPU的循环扫描周期在设置之前是0,实际运行扫描周期是2.9ms,改后显示是12ms,据资料讲,设置扫描周期后,CPU实际运行扫描周期小于设置值时,CPU等待,直到设置值为止。所以这里CPU要等待约9 ms。而加了几句程序就不能运行了,实在是奇怪。 请各位专家帮助分析指教。不胜感谢。 CGZ_XX 2002.8.25

网友A(2002-08-27):
循环扫描周期实际值不能大于设定值,自加自减类语句与循环扫描周期有关。

楼主:
听风:感谢您的指点! 循环扫描周期实际值为2.9ms,我们将循环扫描周期的设定值设为 12ms ,运行正常。大于或小于12ms都不能正常工作。 INC对 循环扫描周期影响甚微,不应该影响系统正常运转。 请指点

网友A:
真是挺奇怪。I/O点读回来的时候都正常吗?循环扫描周期大于12也不行吗?

楼主:
I/O点读回来通过CPT软件监视都正常,循环扫描周期大于小于12都不行。是否与I/O模块没换有关,OMRON公司讲可以不换。

网友B:
对于C200HE机器,一条INC指令的执行时间为26.25us,绝对不会有问题的。(dup不知是何指令,我在编程手册中没有查到,不知其执行时间为多少) 可以试试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1.如果没有CXP就先问经销商借1套CXP。(不好意思,我只会CXP) 2.把旧的那套系统搭好,上传程序。 3.转换程序,重建I/O表。 4.把新的那套系统搭好,下载程序。 5.用CXP的时间图功能观察几个关键点的信号变化,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先将那个出问题的HR继电器和在他前面的条件全部添加到时间图中,然后将该HR继电器复位,看看他们的状态,究竟这个HR继电器是如何被触发的。

楼主:
谢谢microtomato 指点,该故障是随机出现的,出现频度也不一,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十分钟,并不是有规律的,几十个HR不定是哪个,动作后看其条件并没满足。 对不起DUP写错了应该是DIFU指令。执行时间是28.35us

网友C:
你可以先加条指令读出你的软件实际需要的扫描周期时间,看看要多少,然后在根据现象分析是否存在问题啊

楼主:
谢谢笑看风云 循环扫描周期实际值为2.9ms,但不能运行,误动作太多,所以我们无意中将循环扫描周期的设定值设为12ms ,运行正常。

网友D(2003-10-03):
如果你所用的系统中有变频器,就要注意了,我碰到过一种情况,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大时,就容易引起这种情况,建议你减少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并且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串接滤波器,

网友E(2006-05-27):
这个毛病,应该不是CPU的循环扫描周期在设置改革的毛病,修了这个周期你相当于,刷新了通道号.你这个主要毛病应该有通通号上的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