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如何主主通讯?

楼主(2003-10-03):
我又两套PLC,分别是GE-9030,SIEMENS的S7-400,两者均只能为主站,系统中无其他的通讯设备。请问用PROFIBUS通讯?怎么配置?Email:sheng_cs@sohu.com 谢谢!

网友A(2005-04-23):
1、使用PROFIBUS-DP的DX模式下的多主通讯,不知GE-9030是否支持; 2、建两个PROFIBUS-DP网络,使用DP/DP耦合器实现两个网络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B(2005-06-30):
loden:您好! DX模式下的多主通讯,只能是智能从站和第二主站侦听主站和智能从站之间的通讯的数据. 第一主站和第二主站怎样直接交换数据呢?

楼主(2005-09-05):
可以采用DP COUPLER来实现两个主站之间的数据交换。 相当于网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