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包装机械上变频器替代伺服可行性

楼主(2003-10-03):
请教:在本地区,真空包装机械较多,因为生产精度的要求,目前用伺服,请问,能用变频器代替直接控制吗?什么样的变频器能达到要求,国产的什么品牌可以?用变频器怎么能达到高的精度?谢谢!

网友A:
可以 可用danfoss VLT5000+Syncpot,采用VLT5000 Flux+Syncpot会更好些,精度取决于编码器分辨率。 更好的还有即将上场的VLT Automation Drive FC300

网友B:
请教上楼,danfoss VLT5000 2.2kw 加同步卡大概多少价格,我原来用servo,想看看能不能用vlt5000替代.

网友C(2004-06-09):
现在有机床用户也想用变频替代伺服,请问是否有成功应用的范例。多谢!

what?

网友(2007-04-17):
楼主,请你先问下VLT5000的价格,比一般的伺服还要贵,

网友D: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E:
我改造过一台设备,用台达迷你型的+海德600线编码器,误差在1MM(对产品无影响.)
如果电机用带刹车电机,程序里面把缓冲的脉冲提前减去,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F:
丹佛斯加同步我觉得在7.5KW以上和伺服比价有优势,确切讲精度不低于伺服

网友G(2008-03-28):
本来是可一的/但最好看到是控制什么在什么地方用才能拿出最好的选型方案

网友H:
变频取代伺服饰可以不过那是要牺牲速度和精度的前提下,要看自己是要省钱还是提高性能和效率,不能笼统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