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通信问题

楼主(2003-10-04):
各位expert: 我用的是IFIX2.5,mbe驱动,想用SCADA系统实现2个网段的数据显示,并入关系型数据库,实验现状如下: 1、远端设备地址是192.168.3.*和192.168.2.*;数据服务器地址是192.168.2.* 2、我们的试验用计算机网线插入的是封装有2、3网段的交换机端口。 3、当把计算机的IP绑定为一个2网段和一个3网段的地址,可以ping到2网段和3网段的IP,但启动IFIX后,2网段数据正常,3网段的数据上不来。 4、把计算机的IP设为一个3网段的地址,可以ping到3网段的IP,ping不到2网段,但启动IFIX后,可以ping到2网段的远程设备,但其它2网段的计算机ping不通(一台2网段的计算机是oracle数据库服务器,必须与之通信)。 5、当把计算机的IP设为一个2网段的地址,3网段数据上不来,2网段正常。 请问:IFIX有强制网络通信的功能吗?怎么设置才能使2、3网段的数据均上来,并且能和oracle数据库链接? 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两个,网卡嘛!

网友B:
FIX通讯首先要ping成功,不成功说明你的网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