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量控制问题

楼主(2003-10-04):
请教各位大虾:小流量流体在测量控制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测量方式最好?流体中含有少量颗粒,使用涡轮流量计经常发生堵塞现象。调节阀的选择要注意哪些方面。希望各位有吝赐教!

网友A(2003-09-01):
加过滤装置,注意直管道长度应足够长

网友A(2003-10-02):
可以考虑超声涡街流量计,不怕杂质和颗粒。 010-82031403-809张先生

网友A:
涡街流量计应该可以测量

网友B:
用小口径电磁流量计

网友A:
德国KEM-kueppers GmbH公司介绍:     KEM公司产品类型有适用于各种液体和高密度气体测量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KCM),适用于低粘度液体测量的透平流量计(HM)和微流量计(LFM),适用于高粘度液体测量的齿轮流量计(ZHM)和螺旋流量计(SRZ),适用于各种气体测量的涡街流量计(KVM)和热式质量流量计(TGM)以及与流量计相配套的流量积算仪。     中文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E-mail : info@kem-keupper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