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过热蒸汽

楼主(2003-10-04):
有谁知道过热蒸汽与饱和蒸汽的定义?它们有什么不同?怎样计算?

网友A(2002-11-01):
饱和蒸汽的温度一般不超过120度,而过热蒸汽的温度通常都在200度以上。

网友B(2003-07-08):
饱和蒸汽指在某一个压力、温度下。蒸汽达到或接近饱和状态。 过热蒸汽指在某一个压力时,蒸汽的实际温度高于饱和温度状态。 欢迎讨论,QQ167970150

网友C:
"饱和蒸汽的温度一般不超过120度,而过热蒸汽的温度通常都在200度以上。" 一知半解

网友D(2003-10-04):
本人同意lushiru的解释,你可以查询发电厂热能动力方面的书

网友E(2004-03-11):
关于过热蒸汽与饱和蒸汽: 可查水蒸汽的物性参数表或水蒸汽的焓熵图,一般的化工工艺设计手工册及仪器仪表手册上均有。并且过热蒸汽的过热度也一目了然。

网友F:
都说得很抽象,不好理解,不过我也没办法说明清楚,哪位高手请通俗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