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普传PI-97 1.5KW 电流过大是何原因?

楼主(2003-10-04):
请教高手:普传PI-97 1.5KW 电流过大是何原因? 电流平衡就是偏大. 急!!!

网友A:
先检查负载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还是实测电流偏大? 若是实测电流大可能为负载重,否则为变频器电流检测不符

网友C:
普传的变频器就一个字--差!

楼主:
负载方面没有问题,我换了一台台安的用上去都正常. 请教chris985: 变频器电流检测是否可以取消?

网友B:
变频器电流检测不能去,否则变频器电流保护不起作用 如果检测不对可以调整检测电路

网友D:
juwodejingyan,bianpinqidedianliujiancebukeyiquxiao,yidanquxiao cpu zaijianceshidebudaoxinhao,bianpinqijiangbuyunzhuan

网友E:
普传的东西,名字叫变频器,实际上叫骗你死。 不用问,挠心。

网友F:
应该是参数问题,应该是电机曲线没有设好。因为台安的出厂基本频率一般都是60HZ。只要负载在额定值的80%以下它的电流肯定比较小。

网友G(2004-04-12):
调曲线和载波频率

网友H(2005-08-16):
电机功率不大,可以直接启动,实测电流,可判断电机和负载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检查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包括加减速时间和方式、载波、转矩提升等。不妨适当调整一下基频,看看电流状况。如果都没问题,应是主板问题,导致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含量比较高或由于频率输出与电机的实际输出速度存在滑差而引起过电流。普传变频器没有你说的那么差。都是以前那个台湾人搞得那些普字号的公司惹得祸,他又参股,又提供器件,管理上不去,品质又不管,怎么能好呢?现在的168系列、7000系列的效果都不错。可电:041184647861、075583122799、05102798387。这都是普传的基地。

网友I:
上回有台也是同样问题,换新机(变频器 )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