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93的操作系统emdos

楼主(2003-10-05):
一.敲敲键盘也能干工控 在我干硬件工程师的时侯遇到麻烦时,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楼上那家伙[指计算机房内的软件工程师]连个电阻都搞不清,也来搞工控!” 在我干软件工程师的时侯遇到麻烦时,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楼下那家伙[指工厂车间里的硬件工程师]连个线程都搞不清,也来搞工控!” 当我干设计工程师的时侯遇到麻烦时,常听到的几句话是: 硬件工程师指责软件工程师是“软件上有虫子.” 软件工程师指责硬件工程师是“硬件没有信号来.” ??? 难道真没有办法,敲敲键盘也能干工控? 难道真没有办法,硬件与软件彻底的分家? 所谓彻底的分家指的是: 软件工程师就是没有一点硬件知识也能搞工控, 硬件工程师仅知道信息上传下达,就就算全职了, emdos就是在这样一种需求中产生的. 二.emdos的结构 [概述] emdos是一个独立于上位机与下位机的平台, 不菅是上位机死了还下位机坏了,都不受影响, 物理上完全隔离,只存在通过z893来联结. emdos有自己的指令系统. 这种指令具备以下二个前提: (1)能够让所有系统机[上位机],勿论采用何种操作系统,都能直接运行. (2)能够让所有单片机,DSP,CPLD,PLC,包括家用电器的专用芯片,都能识别. 还有一个不能胡视的是, emdos又必须是一个实时的操作系统. emdos虽说是个小东西, 8k字节的ROM +8K字节的RAM +256字节的软猫[供工作站嵌入], 仅9条通用指令[与盖老师的操作系统win上G字节大作实在无法比], 但如果推广起来, 工控界的日子可能就好搞多了, 你只想想家电也能进工控, 你只想想DSP 也能进工控, 你只想想CPLD也能进工控, 你只想想FPGA也能进工控, 里面就有多少生机和机遇呀. emdos采用的是标准的232格式, 一个起启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共十个位; 没有考虑[校验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兼容各类单片机以及家用电器目前cpu的状况. emdos的RAM设计容量为64k字节,但是在实际中4k字节都用不完, 选用8k是基于目前6264芯片便宜地象破乱一样,到处都有,[开个玩笑] 但是随着62256下调,32k也是可行的方案. 选用何种芯片对软件层面来讲基本上没有影响, 条件是你别把你的i/o定义到不存在的RAM上就行. 早期的z893我曾设计过2总线方式,就如同现在CAN 类似, 事实上我也干过一年,那是1992年, 很快我就放弃了这个方案,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1)效率不高,起因于当一个服务器启叫一个新的用户时, 服务器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改换呼叫下一个用户, 时间短了,被叫用户将有可能被会挂在总线上[掉死], 时间长了,被叫用户虽然没有问题,但是白白浪费了总线的带宽. (2)当一个应用需要较多的CPU模块,而且分布又较远,[总线中继]实在是挺麻烦的问题. 标准的z893启用于1993年5月1日,为3总线方式. 前2个字母之所以叫z8,是为了记念操作系统首先是在zlog公司的z8系列上实现的, 当然现在是89c52,以后就难说了, 我认为ROM与RAM完全可以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问题在于价格. 服务器输出7个字节的引导程序之后, 立即启用下一个引导程序, 中间没有任何等待时间, 被叫用户收到呼叫信息之后,启用一个命令只需要5个字节,也就是说: 7-6=1, 即使服务器没有等待时间,它也也获得有1个字节的缓冲空间. 服务器也不是吃稀饭,除第1个字节为设备号外, 第2-3字节为显示通道,256个字节,每次传1个, 第4-7字节为高速通道,固定发送. z893认定在整个信息流程上,任何方都不要考虑对方是否受不受得了,只菅发就是. 为这个问题,在初期曾召来很多非议,在现在也未毕人人赞同, 我只能说,十年的实践证明没有任何问题,方案是可行的. 这种方案带来的好处有2条, (1)带宽利用率极高: [89c52/Ft=14.7456MHz] 28.8Kbps 99.9% 38.4kbps 99.9% 57.6kbps 99.9% 116.2kbps 90.9% (2)应用程序更简洁更易懂. [后续] 米d. QQ158326068

网友A:
z893完全是国产的吗?是不是在自己捧自己?现在的应用情况怎么样?以前很少听说的。

网友B:
我公司作自动化控制多年,寻求总线方面合作,烦提供相关资料。 thank!!!!!

楼主:
[z893_emdos 服务器][源程序指令集] [算术指令集_指针]:[按数据结构]分类为[块指令][字节指令]和[位指令]各三条 LJMP @@3100 [01][H][L][块长度]......[RD....读]....[HL读].......[块指令] LJMP @@3200 [02][H][L][块长度]......[WR....写]....[写HL].......[块指令] LJMP @@3300 [03][H][L][块长度]......[XCH.交换]....[IN交换HL]...[块指令] LJMP @@3400 [04][H][L][块长度]/[D]..[ADD...加]....[HL加D].....[字节指令] LJMP @@3500 [05][H][L][块长度]/[D]..[SUB...减]....[HL减D].....[字节指令] LJMP @@3600 [06][H][L][块长度]......[CLR.清除]....[HL置0].....[字节指令] LJMP @@3700 [07][H][L][D]...........[OFF...关]....[HL按D置0]...[位指令] LJMP @@3800 [08][H][L][D]...........[ON....开]....[HL按D置1]...[位指令] LJMP @@3900 [09][H][L][D]...........[CPL 求反]....[HL按D置反]..[位指令] [扩展指令集1_指针]:[复合指令] LJMP @@5100 [11][H][L][块长度]/[IR][D]......RD.OFF......[HL读]+[IR按D置0] LJMP @@5200 [12][H][L][块长度]/[IR][D]......RD.ON.......[HL读]+[IR按D置1] LJMP @@5300 [13][H][L][块长度]/[IR][D]......WR.OFF......[写HL]+[IR按D置0] LJMP @@5400 [14][H][L][块长度]/[IR][D]......WR.ON.......[写HL]+[IR按D置1] LJMP @@5500 [15][H][L][块长度]/[IR][D].....XCH.OFF..[IN交换HL]+[IR按D置0] LJMP @@5600 [16][H][L][块长度]/[IR][D].....XCH.ON...[IN交换HL]+[IR按D置1] LJMP @@5700 [17][H][L][块长度]/[Dx]........OFF.@Dx........[HL按Dx置0.OUT] LJMP @@5800 [18][H][L][块长度]/[Dx].........ON.@Dx........[HL按Dx置1.OUT] LJMP @@5900 [19][H][L][块长度]/[Dx]........CPL.@Dx........[HL按Dx置/.OUT] [扩展指令集2_指针]:[复合指令] LJMP @@6100 [21][H][L][块长度]/[DL][DH]......ADD2.....[HL]加2字节[DL][DH] LJMP @@6200 [22][H][L][块长度]/[DL][DH]......SUB2.....[HL]减2字节[DL][DH] LJMP @@6300 [23][H][L][块长度]/[DL..DH]......ADD4.....[HL]加4字节[DL..DH] LJMP @@6400 [24][H][L][块长度]/[DL..DH]......SUB4.....[HL]减4字节[DL..DH] LJMP @@6500 [25][H][L][块长度]/[D1][D2]..JDZ [HL]按[步长][间隔D1][检索D2] LJMP @@6600 [26][H][L][块长度]/[H2][L2]..JDD [HL地址]及所属.数据块置[HL2] LJMP @@6700 [27][IR1][IR2][D]............INC.z.ON....[IR1+1=0][IR2按D置1] LJMP @@6800 [28][IR1][IR2][D]............DEC.z.ON....[IR1-1=0][IR2按D置1] LJMP @@6900 [29][IR][D1][D2].............OFF.ON.[IR{按D1置0+按D2置1}.OUT] [em_dos]/[常用]报井代码一缆表: 01 输入溢出 02 设备号错 03 非法指令 04 WR 写缺数据 05 XCH缺数据 06 ADD缺数据 07 SUB缺数据 08 CLR缺数据 09 置设备号范围指令错 0A 置设备号范围指令OK 0B 自检报井指令错 0C 置显示指针指令错 0D 置显示指针OK 0E 置高速公路指针指令错 0F 置高速公路指针OK 30 读.....RD.OFF..缺数据 31 读.....RD.ON...缺数据 32 写.....WR.OFF..缺数据 33 写.....WR.ON...缺数据 34 交换..XCH.OFF..缺数据 35 交换..XCH.ON...缺数据 36 关...@OFF.Dx...缺数据 37 开...@ON. Dx...缺数据 38 求反.@CPL.Dx...缺数据 40 加.....ADD2....缺数据 41 加.....ADD2....长度错 42 减.....SUB2....缺数据 43 减.....SUB2....长度错 44 加.....ADD4....缺数据 45 加.....ADD4....长度错 46 减.....SUB4....缺数据 47 减.....SUB4....长度错 48 检索....JDZ....缺数据 49 监控....JDD....缺数据 med. 2003.10.01 回复: nice 及 hp 先生:您好! 资料已发信箱,请查收。 有关emdos是不是[完全是国产]的,我的答复是肯定的; 之余以前没有听说过, 那是我们只到2003年9月1日才下决心向国人进行公开亮象的, 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个赔本赔钱的买卖, 技术全公开了说不定什么地方会冒出个y893来, “中国的工控产业决不应仅是万国博览会,也应该有点国货!” 为了争中国人的这口气,什么也就计交不了了。 凡索取资料及演示程序者请留信箱地址,两天之内可上信箱取, 有部分朋友的信箱地址不详,实在发不出,也请谅解! 若无资料者,则烦请上qq传,以后我就不再一一回复了。 上qq请直言[索资料],因为常有一些道不明说不清的来访者, 搞些东东在硬盘里删也删不掉,害得我3-5天就得[克隆]c盘, 如此一来qq号也就全删了,如有误会也请谅解! 任何朋友,不管是国营、民营、还是个体, 是专业者还是初学爱好者,一概欢迎合作及交流, 形式多样,详细可在qq上面谈。 大到一个方案设计,小到一个电阻的取舍, 2手3手,价格工期全都可以直言拜上。 我的qq是专门为推广z893而申请的,因此不用客气,那就是我的工作。 咨询及例程[含源代码]是免费的。感谢各位关注,med.在此道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