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断编写方法

楼主(2003-10-05):
各位大侠: 我是一个初学者,尝试编写一个plc控制程序,需要相应一个高速 脉冲,但我不知道如何将相应待吗写入某个中断,能否提供一个简单例子,我使用的plc 是三菱fx1s. emal:zg1127@163.com

网友A(2002-02-04):
怎么好象是单片机编程啊,不需要高速脉冲吧?请高手赐教

网友B:
使用X0、X1可以响应高速脉冲,中断使用I**进行编程。 http://www.gkong.com

网友C(2003-10-05):
使用的plc 是三菱fx1s,不有随机手册吗?

网友D(2004-05-28):
时间中断I6XX XX是中断的毫秒数值最大99ms.. 在程序开始自写入EI指令,在FEND指令后写入中断程序,中断程序最后加IRET指令. 就可以实现定时执行中断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