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5个位置,按前进键走下一位置,按后退则后一位置的PLC梯形图(三菱F1)

楼主(2003-10-05):
求助:5个位置,按前进键走下一位置,按后退则后一位置的PLC梯形图(三菱F1) systemsmat@yahoo.com.cn

网友A:
这么老的PLC你也用? 你驱动是用何种方式? 变频器、伺服、步进还是电磁阀? 这个程序应很简单!

网友B:
关于这个台车行走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的,我向你推荐一种。 你把五个位置的行程开关,对应于一个DM的五个数(即1#位置等于1;2#位置等于2;以此推上去),然后,将两个按钮的信号作为另外一个DM的数据加一或减一,再用比较指令,把这两个DM比较一下,相等时停止,大于前进,小于后退。 以上是一个基本思想,再加上一些保护,报警,联锁,初始等等,就可以方便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