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隆兴”的变频器?

楼主(2003-10-05):
今天购了一个“隆兴”的LS600型变频器,工作时里面总发出“吱吱”响,是质量问题吗? 说明书上无厂家,无牌子,不知这是哪里生产的?有谁用过这种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说的可怕一点象炸弹一样,这样的三无产品你们也怎么也敢用呢. 有这种声音有如下可能,1 功率模块工作时的开关噪声,这个应该很小耳朵不容易听到的,2 P、N或相间之间绝缘或爬电距离不够等造成高压放点,如果是这样宁可不用否则后果大家知道。3 其他如风扇等活动部件也要检查确认一下

网友B:
台湾产的,这机是这样的了.

楼主:
看在商家承诺免费保修一年的份上,还是用它,一年之后若坏就扔了它?反正只用了2K多。

网友C:
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我的小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