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锅炉系统

楼主(2003-10-05):
请教各位高手:在锅炉 给水系统中,测量汽包液位应该选什么类型的表 还有就是测蒸汽流量是 应选什么样的流量计!~~~谁要是能给我把整个锅炉的设计方案给我我发的邮箱里的话 我愿一辈子给他做牛做马!~来报答!~~~谢谢啊

楼主(2003-05-12):
大叔 大婶 求教了

网友A(2003-09-04):
选择汽包液位仪表,主要根据汽包压力,量程。一般用平衡容器,温压低的可以用浮球液位计,或干簧管液位计。蒸气流量可选用孔板,或涡街流量计。至于总体方案,根据炉型不同,方案也不同。只是汽水部分比较接近。

网友B(2003-10-05):
汽包液位仪表,可以用电接点液位计,或差压变送器测(加双室平衡容器),液位是600MM的变送器量程为-6到0kpa,依次类推。蒸气流量选用孔板加差压变送器测,量程应在孔板计算书上找

网友C:
我有整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