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SHER调节阀普遍关不死的问题

楼主(2003-10-05):
关于FISHER调节阀普遍关不死的问题 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解决:松开阀杆和推杆的连接部件,进行重新连接,加大预紧力(也就是加大执行机构的弹簧范围)。只要保证调节阀的行程不小于标尺的行程就可以!

网友A:
你的说法太过局限,关不死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阀体密封面的冲刷,阀芯阀座密封线的完好等等

网友B(2005-07-25):
FISHER调节阀普遍关不死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阀门密封面有损伤.2阀瓣座与阀体的结合面有吹损.3执行器的推力不够(所用的是国产的盘根,与备品不同,盘根与阀杆接触面积大,导致阻力大)4所使用垫子厚度与进口垫子厚度不同.

网友C:
我厂用的工艺空气(3.5MPa,520度)放空阀,两年了几乎不漏,怎么会"普遍关不死"?别人的调节阀确实不错

网友D:
FISHER的阀门很好用啊,智能型的更好用。并没有关不死的情况。可能是你的零位调得太高了,所以关不死。

网友E:
调节阀都有2%的允许泄漏量,你的问题是那方面的.

网友F:
FISHER的阀门很好用的,你要配上伐门定位器的

网友G:
感觉他家的阀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H(2005-08-31):
浪崖是想教大家一种解决FISHER关不死的方法?

网友I(2005-10-11):
主要是使用侧重点不同,FISHER调节阀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当注重密封性能时,调一下定位器或电动头,牺牲一下调节性能就行

网友J:
选型不太对吧?我们单位100多台使用都不错。

网友K: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的fisher从78年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我想你的问题因该是:造成调节阀关不死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L(2007-01-04):
坛主中伤也别拿最优秀的品牌来进行,这未免显出你的不明智。
就我对调节阀的了解,普遍这两个字说的实在太低级。
另外说一句,我现在就在做FISHER调节阀。

网友M:
不相信,除非是你自己选型错误.

网友N:
选型错误

网友O:
与它的膜片有关,这是它的缺陷.要是改成弹簧的就会好一些.

网友P:
太片面,好好理解一下调节阀和切断阀的定义!
调节阀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即使关死,还是有泄漏的,IV级或VI级都是有泄漏的。

网友O:
与阀心 阀座的腐蚀情况也有关系.

网友Q:
FISHER调节阀的型号众多,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密封性能有六个等级之多,要根据各种工艺参数以及关闭要求合理选用,不会出现普遍关不死的问题.

网友R:
Fisher的阀门很好的,关不死有可能是你的零点调太高了,而且还要看你是什么介质,阀门前后压差、密封类型,阀门的泄漏等级,很多因素的。

楼主(2003-10-05):
关于FISHER调节阀普遍关不死的问题 我想也许可以这样解决:松开阀杆和推杆的连接部件,进行重新连接,加大预紧力(也就是加大执行机构的弹簧范围)。只要保证调节阀的行程不小于标尺的行程就可以!

快,手动控制!!!

网友(2007-02-09):
我厂里不好用,修了N次了,角行程的,偏心阀的,销钉不耐碱腐蚀!!!要掉销。

网友S(2007-07-18):
根据工艺选型,特别注意腐蚀!

网友T:
出现关不死的原因太多: 阀门第一是选型,阀门结构是对阀门长周期可靠运行的重要保证,第二要注意的是阀门的材质选择,包括阀体、阀座、阀芯、阀杆、填料等。第三要选择好阀门附件,主要是阀门定位器。最后要提醒一下,注意阀门选型的工艺参数和实际参数的是否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