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子调压调速是个什么装置。

楼主(2003-10-06):
最近听人说他们单位吊车的主卷采用了定子调压调速装置,该装置是大连起重设备设计的,西门子和ABB公司也有同类产品,请问各位高手定子调压调速装置是什么类型的产品。 武汉 韩军

网友A:
就是变频器!另一个哄人的叫法。他们用的该不会是手调变压器吧!^_^

网友B:
不是变频器,它只调压不调频率 用于冶金吊机绕线式电机上,国内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

楼主:
请问高手antisway:定子调压调速的工作原理,并请帮忙推荐品牌或网址。谢谢

网友C:
我公司可以帮忙! TEL:0938-4912608 马彦宏 天水长城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D:
是串极调速吗?????????????????????????????????????????????????????????????????????????

网友E:
和电梯的微机调压调速应该是同理的,80年代出的微机控制的调压调速交调电梯是老式电梯与VVVF(变频调速)之间的过渡产品。主回路较复杂,好象是双向可控硅串电阻的方式。靠单板控制,故障率是较高,调试麻烦。不是串极调速。找本微机控制交调电梯的书看看就知道了。因为该类型的电梯过渡的较快,没有深究过。

网友B:
to 韩军 定子调压调速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看一下陈伯时教授的电机调速这本书,相信你在大学肯定学过。 主要品牌还是ABB和西门子的,他们有最新的数字式的定子调压调速器

网友F(2005-06-24):
1、ABB锭子调压简介   ASTAT是用于工业起重机和其它重工业机械重型电动机的高度完善的,历经考验的速度控制系统,能适应最恶劣的运行环境。今天,ASTAT将可靠的,高性能价格比的起重机控制带入了计算机时代。ASTAT采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将先进的控制特性与综合信息数据处理相结合以提高其在各个层次的表现。    ASTAT适合高利用率场合,高等级的部件,使其具有比一般的工业驱动器更大的余量。    ASTAT的主元件包括控制系统模块和可控硅模块。    控制系统模块可提供多种与运行控制相关的功能。   1) PC工具针对不同情况(启动、设计和高级故障解答)提供了不同的参数显示。   2) PC工具可显示ASTAT程序、控制板和转子频率/转矩测量软件的版本。   3) PC工具的阶跃功能,能方便地对调节器调整。   4) PC工具具备信号监视功能,可同时显示6个信号的曲线。   5) PC工具可以记录信号曲线,并以文件形式保存。   6) 新型通讯模块可使PC工具进行多点通讯。   7) 根据积累的经验,许多参数默认值得到调整。   8) 同一系统可设四套参数。   9) 如果使用转子频率反馈,当速度给定为全速时(左/右与上/下),系统为开环控制。   10) 速度调节器能获得更高增益,并且在电压反向时不会产生尖峰励磁电流。起升时负载无下沉现象。   11) 对电机定子电流的优化,使转子接触器的动作次数减少。触动主令控制器即可获得系统快速响应,使克服负载摆动更方便。    电机监控板DATX 130通过测算转子频率给出转差和实际速度以及电机的转距,从而提高ASTAT的控制性能。处理过程由数字信号处理器完成(DSP)。    电路板采用了最新的电子技术,使不同电势之间的爬电距离得以缩短。电路板的专用涂膜以及它在系统内所处的不易沾染灰尘的位置,使其能出色地适应重工业恶劣的工作条件。    各单元(包括内部模块和远程模块)之间均采用光纤通讯。由于采用最新技术,ASTAT在起重机内信息传输距离没有限制。    系统I/O板安装在强迫风冷式可控硅模块内部。该电路板经专门设计,在各电势间均设有合理爬电距离,其表面的专用涂膜可在重工业环境中提高抗粉尘能力。该电路板上的脉冲变压器将控制系统与可控硅连接起来。   ASTAT的所有部件均经过专门遴选、设计以及制造,使设备在+70℃温度下连续正常运行。ASTAT是一套灵活的模块化系统,针对不同要求有众多的选件。既可选择带测速发电机或脉冲编码器单个传动;也可选择所有控制接线在可控硅控制屏内的全套系统,以对起重机实行全冗余自动化控制      2、ABB锭子调压业绩   新疆八一钢厂 260T(8套)   北满特钢 180T/260T(8套)   鞍山钢铁厂 450T(4套)   首钢集团(秦皇岛) 350T(4套)   首钢集团(迁安) 160T/180T/260T(6套)   首钢集团(北京) 260T(4套)   四川攀枝花 180T/260T(6套)   安阳钢铁厂 50T/80T/260T(10套)   武汉钢铁厂 450T(4套)   宁波建龙 260T/350T(8套)   江苏沙钢 180T/260T/350T(8套)   上海宝钢1400厂 50T/80T/160T(34套)   上海宝钢1800厂 45T/60T/80T(27套)   上海宝钢钢管厂 45T(15套)   上海宝钢二炼钢厂 20T/160T/450T(22套)   宝钢ERW厂 20T/45T (12套)      WWW.GOKO.CN 13035108246 FAX:027-86571600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 梁文涛

网友G(2006-02-18):
定子调压调速装置ABB-ASTAT资料我有,需要的和我联系吧。希望能帮助大家学习了解,
QQ:457035415
MSN:gxinao@163.com

网友H(2008-01-15):
abb astat 资料我有英文版的,我曾经调试过(当时有中文),不知道后面到哪去?

网友I(2008-02-29):
朋友:
有没有在现场遇到ABB-ASTAT运行中一些困难的。
有没有现成的原理资料的。
请和我联系!

网友J(2008-10-04):
请问各位高手:我也用了ABB-ASTAT,目前起重机不能使用四档位,如果一旦使用了,起重机在轻载下降过程中并四档位回三档位情况下,可控硅模块就发生烧坏的事故,请问是何缘故?请求技术支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关于就是变频器!另一个哄人的叫法。他们用的该不会是手调变压器吧!^_^

不懂别装B

网友L:
定子调压调速的工作原理-----较为古老的交流调速方式,按说有了变频调速就基本没有必要考虑定子调压调速了,刚才在论坛中看见有人问滑差电机电磁调速原理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古董了,不懂也罢-------不是变频

网友M(2008-12-15):
厂家还有南非美恒,温州久久等

网友M:
主要应用有起重机中的提升机构和平移机构,和其他的平移机构(如焦化厂的推焦,平煤,装煤等)

网友N(2009-02-09):
用温州久久定子调压控制的起重机两台电动机启动时不同步有异响

网友O(2009-04-25):
调压调速就是晶闸管,自耦变压器,还有什么电抗器

用变频的就可以了

网友P:
电机转子电阻比较大,电机发热比较高。调速比较软,必须有速度反馈。

外面这里有几台类似的电机

网友Q(2009-06-24):
鞍山起重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起重机用定子调压调速控制系统,有什么发帮忙的尽管说话,广交天下朋友!

网友R(2009-09-04):
MVT70系列定子调压是全数字式的紧凑型可控硅定子调压装置,用于三项绕线式电动机的调速控制,输出功率最大为580KW,额定电压500V,适用于比较高的驱动控制系统,进行单电机或多电机驱动。

需要资料的朋友请与我联系!bjzhangyf@163.com

网友S(2010-05-30):
温州久久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T:
我记得《电工技师手册》上好像有介绍?

网友U(2010-07-04):
谁知道这个定子调压的用法   T.H.ELEMA

网友V(2010-08-07):
虽然定子调压有方便之处,但维修困难,造价高也是影响销售,现在市场上面的电阻器,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价格低,耐用好,很多厂家还是认同电阻器在行车的调速,有需要电阻器的朋友  可以电话联系:0534-3221362   13953402396     网址:http://www.zgdzq.com   请大家多支持

网友W(2010-11-27):
调压调速系统就是综合了改变定子电压和转子电阻两种控制方式的调速系统。ABB的ASTAT控制器采用的是由外部速度控制环和内部电流控制环组成的双闭环静态电子控制系统。

我单位就有ASTAT9(模拟式)、ASTAT10(数字式)二种系统应用。

网友X(2011-07-19):
大连美恒的定子调压产控制效果不错 稳定性也很高  详情加我qq 350934690

网友Y(2013-07-23):
TH.ELEMA定子调压装置性价比高,如需要相关资料请联系,发邮件至dlsunrise@163.com,或浏览网址http://dl-sunrise.com

网友(2016-04-28):
温久久的定子调压产控制效果不错 稳定性也很高  详情加我qq 458849866 最近还推出一种电机无触点控制器以代替电磁式接触器。产品特性,内部晶闸管控制,通断无拉弧现象,电磁兼容性好。宽电压设计,不因电网波动影响动作时间及灵敏度。开关动作频率高达50次/秒,无机械振动,寿命长,可靠性高。LED指示开关状态,直观方便。智能风冷散热,环境温度高达55度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