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 以太网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3-10-06):
本人在工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具体情况是PLC编程软件是CONCEPT2.2,PLC的型号为TSX MOMENTUM 171CCC98030 ENET RS485 通讯使用以太网来通讯. 问题是通讯有的时候能通上有的时候就不行.设定的IP地址保存不住,设定好之后掉电再送电也是不行. 如果连接正常之后下传程序总是传送失败,有谁知道在选择PLC类型的对话框中选择171CCC98030-IEC和171CCC98030-984有什么不同,我的CPU类型中没有这个IEC和984. 在下传程序的时候出现的错误代码有两种分别是:OLI-21728;OLI-21731,请问这两个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另外错误代码的信息在什么地方看?

网友A(2003-09-03):
通讯超时,

楼主:
我估计是您,没有把程序存储在FLASH中的原因。 位在 ONLINE\Online ControlL Panel 下 找到

网友B:
存到FLASH RAM中可以保存IP地址。 IEC/984方式可以下传操作系统确定,硬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调用COMIF功能块的时候,为什么模块的TOP NODE要求的数据类型是2 4X;MIDDLE NODENODE要求的数据类型是4 4X呢?ZOBO@163.NET

网友B:
对不起,我出差了,问题解决了吗?我不知道从哪能找到你说的COMIF指令。我看了98030的984LL指令集没有啊

网友C(2003-10-0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候能通讯上,一断电就可能通讯不上了.请问用什么软件把ip写到plc的FlashRam中那?各位高手请执教!谢谢 还有就是concept2.5 可以联上,可是上位机软件ifix 3.0 中文版却连不上,数据传不过来(偶尔连上过一次,以后再没连上过,郁闷). 用的mbe 驱动是 6.0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驱动,那里有的下载?谢谢各位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