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面积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3-10-06):
已知功率元件的发热功率、最大允许温差,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选定散热器的面积、型号?

网友A:
你好,不知道你关于散热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B(2005-07-12):
请登陆www.327.cn 填写散热咨询单 即可 或联系:010-82871271 范秀明

网友C(2008-06-04):
我也想问问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D(2008-07-11):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问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E(2009-01-20):
散热器表面积=截面周长*散热器长度+截面积*2

网友E:
在使用功率器件时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其产生的热量有效地散发出去,以获得高可靠性。
  散热的最一般的方法是把器件安装在散热器上,散热板将热量辐射到周围的空气中去,以及通过自然对流来散发热量。

  一般地说,从散热器到周围的空气的热流量(P)可由下例表示:

  P=hA η△T

  式中h为散热器总的传热导率(W/cm2 ℃),A为散热器的表面积(cm2),η为散热器效率,△T为散热器的最高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

  上式中h是由辐射及对流来决定,η是由散热器的形状来决定。

  总之,散热器的表面积越大,与环境温度之差越大,散热板的热量辐射越有效。

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用散热器的热阻http://www.hongyan-e.com/web/yatai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