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30驱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03-10-06):
我们是校办企业,今要为学校做一套三相变频调速实验系统,控制电路已做好,驱动电路我们用美国IR公司的三相桥式驱动集成电路IR2130(600V/30A)芯片,从控制电路过来的六路驱动信号,经过高速光耦隔离后施加到IR2130的脉冲输入端,我们按照资料上的说明把电路连接好,在上电后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端的波形,发现输出端的波形很不正常,IR2130基本应用中应注意到的问题我们都注意到了。请教变频方面的高手,IR2130的驱动电路应怎样设计,设计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03-05-18):
不是变频器的输出,是IR2130的驱动输出,IR2130的2,3,4,5,6,7是SPWM信号的输入,我在2端加上一路SPWM信号,但输出端的SPWM信号严重失真,低电平太高,大约8伏左右,这样的低电平加到MOS管上,MOS管肯定会导通,结果不烧管子才怪呢,所以我就来请教大家了,还望大家能帮个忙。

网友A(2003-10-06):
在功率管的源栅极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