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75KW矿山用空压机的变频器

楼主(2003-10-06):
本人想设计一台75KW空压机的变频器的闭环控制系统,不知哪位兄台有方面的资料?节电率为多少?

网友A(2002-11-21):
我有,节电率由负载性质定。

网友B:
节电率在30%-60%之间。

网友C:
和我联系,imgg_iket@163.com 可达40%以上

网友D(2003-05-23):
懒电工: 我们做过132KW 一控三的恒压供气的项目!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10-63336909,010-63336910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E:
有20%就不错了,恒转距负载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节电率

网友F(2003-08-21):
懒电工: 你好,我司是刚成立专业提供此类解决方案的公司,不但可提供恒压,且可节约20-60%的电费,只需一台则可实现联控!请联系我:13045637694

网友B:
TO:懒电工 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案大部分公司都可以做,但考虑到矿山的环境建议在控制柜及变频器的防护等级上要注意。你也可以留个邮箱我给你资料。LIHUIFEN2088@SOHU.COM QQ:89709245 李惠锋

网友G:
同意112222的看法,空气属于可压缩品,不象液体,空气在一定压力下可转化为势能储能量,因为一般的气罐设计时候都考虑了一定的耐压,所以靠一定压力变化来启停空压机也耗不了什么电,不过装个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来组成小闭环可以稳压是真!

网友A:
恒压供气和供水区别大了。看怎样改,为了节电,只要不怕麻烦,成本比一般的改造多好几千元是上算的。紧紧装个变频器和压力传感是不够的,是最普通的作法,有欠缺要改进。 1。空压机的特点。 2。起动,运行的特点。 3。控制方式,传统的方法合理吗?

网友H:
这是变频器的一个基本控制功能!关于节电应根据负载来定。若经常运行在50Hz则并不节电,但一般应用时不会如此,因为恒压控制,变频器会根据用气情况来控制电机转速,故电机转速会降低,从而达到节电。节电多少根据实际来计算!

网友B(2003-10-01):
懒电工: 我们已经做了几个这样的项目了,我们的系统只用一台变频器,用PLC 最多可以控制6台空压机。感兴趣的话和我联系。 013914899389

网友D:
懒电工:    我们已经做了几个这样的项目了,系统只用一台变频器,用PLC 最多可以控制4台空压机。感兴趣的话和我联系。    010-624536806,62536267, 13911093205

网友I:
你是哪的,如果 离我近,我可以帮你,我的伊:huyanluanyu9898@163.com

网友J:
我公司有多台空压机和制冷机准备改造,但是害怕电机转速低的情况下会对设备造成伤害,如有成功的案例,是否可以考察提供使用单位

网友D:
TO: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北京,望你能与我们联系:010-62536806,62536267 我们的使用单位在华北地区,现场一看你就明白了!!!我们可以安排考察!

网友K(2006-06-13):
各位,有这么简单吗?
LZ的空压机是用在矿山的呢

网友L(2006-10-01):
我公司有四台250KW的复盛螺杆式空压机及三台250KW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平时开四备三,其中一台经常空载,现想改一台变频控制,以便提高灵活性,那位有好的方案请发至chen81644131@yahoo.com,如果方案成熟可推荐公司申请改造.

网友M:
活塞式可以改吗?
130KW,进气阀靠人工调整,大多数时候开5台,有时要开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