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手请进

楼主(2003-10-06):
一台55kw水泵,据电工说工作在90A,是用变频控制还是换37kw的水泵,电工说:电机空转时是满负荷的1/3,就是说(55kw-37kw)/3=6kw 换37kw电机每小时节电6度,您说他说的对不对.

网友A:
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要根据不同的工况,不同的实际需要来,才行,我可以了解一下你的情况,用途,这样可以达到最佳效果我的伊:huyanluanyu9898@163.com

楼主:
可以理解为水暖供热,每一组暖气片有自动控制电磁阀

网友B:
看了电流,37kw的水泵小了。换上37kw电机满载时会发热,最后只有关阀,但又满足不了需要,所以最少得55kw的。你的泵满载时,已经是55kw的上限了,泵的效率一般在70%左右,也有高的,你初算一下就发现只有55kw泵够用。上变频吧,不用考率,在轻载时变频器调节一下效果好。

网友C:
你的电工这说法不对,我做过55KW的拖动控制例,变频器空载时可以保证其电流在总电流的1/3,效率没有,如果考率在45-48HZ,电流在80-95,这时间内可以得到效率和节能效率,如果大马拉小车,电机可能过热。具体你应该根据你的条件来衡量,如果用变频器节省电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