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帮助!

楼主(2003-10-06):
我公司有一台电梯,日本安川616G5变频器15KW驱动11KW的电机。运行以来,随机出现死机现象,有时一天两三次,有时几天一次。出现故障时,变频器报警“Ground Fault” 接地故障。用摇表检测电机的绕组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都在50兆欧以上,从变频器到电机的配线也无破损。不知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3-08-10):
肯定是变频器故障.你在哪?怎么联系?我专修电梯PLC和变频器.

网友B:
其实问题故障点不是很大,我已检修过类似的数十台,认真查一下你就可以发现.(0595-2597227)

网友C:
首先说明一下,这里人人平等!!完全没必要跪求!! 按我们经验,有几个可能:A模块有问题,可拆去电机,启动5HZ测输出电压是否平衡!!B主板有故障,摸集成块是否很热!!C互感器故障!!D电机故障!! 上面四点A、B两点最有可能!!

网友D:
潘峰同志:看来你的困饶很大,变频器上电显示G/F显然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你不用这么着急的,找到经销商,包准给你搞定,此不良在生产商哪儿是很常见的现象,一修就OK.机器你自己不要贸然去拆装,防止经销商找你麻烦.

网友E(2003-09-24):
无锡市建筑路58号日进技术发展公司   本公司从90年从事变频器维修,拥有无锡及周遍地区90%的维修业务。有事请0510-8867261/13023318068

网友B:
我最讨厌那些只会在论坛上做广告的,如上述的"王广洲"之流,从90年修又能说明什么问题.普传那么早在国内做变频,现在又做得如何呢???

网友F:
C互感器故障

网友C:
发一点广告是没问题的!但不要整天大量发同一广告!

网友G:
互感器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安川这种故障决对不是互感器故障,这种机子我有碰到过。 有时候是电机线有问题,如果换了电机线还不得的话 那换一下驱动部份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