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940GOT 数据名设置问题

楼主(2003-10-07):
各位高手,我在做三菱F940GOT与A-B PLC 通讯时遇到没法解决的问题,在F940GOT画面中连接与A-B PLC 数据对象时,按照PLC里的数据格式设置对象名(位元件或字元件)时,系统老是提示“元件有语法错误”,无法编译,不知数据对象该如何设置,请各位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2010-11-15):
我的情况是F940GOT 与FX1N连接时出现“通讯错误”,在F940GOT的通讯测试里显示TIME OUT !!

网友B:
连线,通讯设置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