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移传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3-10-07):
前辈们,我需要测试断路器触头动态开矩,超程等的传感器,需每0.1ms得到一数据(模拟量或数字量,无须显示),据此得出运动特性曲线,有什么合适的传感器?急切等到回复,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位移传感器吗 技术支持 021-63180606*303 强先生

网友B:
我司可以提供您需要的传感器 我们可以谈谈您的具体要求吗? 香港振联科技有限公司 TEL 0755-27809908-104 FAX 0755-27809008 李振宇

网友C(2009-12-28):
从你要求看,你测采用频率是10kHZ,那么传感器的输出频率肯定要在10Khz以上。采用接触式测量的传感器频率肯定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因此只能采用非接触式测量,一般采用激光三角反射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