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楼主(2003-10-07):
如果FP1不用ROM的话,直接下载程序,这样可以吗?程序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网友A:
不用ROM可以下载程序,因为它内置有RAM可以保存程序,电池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B(2005-09-05):
3 年左右

网友C:
也有用储能电容保存程序的,约能保存20-30天,不过这种用法不多见,电池/ROM方案现在的成本已比以前小多了。 建议你还是用ROM方案,电池虽然可以用很长时间(3-5年),但是还是存在电池失效换电池的麻烦事,更多的是现场的控制器受潮后会引起电池放电,使你的程序丢失。

网友D:
NAIS不用ROM是可以下栽程序的,保存时间由它的电池决定的。一般至少可以保存5年

网友E(2005-11-07):
电池的寿命一般有3~5年,不过松下FP1的电池容量相对较小,保存的时间也短一些;

网友F(2005-12-12):
  如果要加ROM的话,程序下载后还要怎么操作啊?
  ROM和EEP-ROM有什么区别呢?
  ROM就可能永保程序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