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请看

楼主(2003-10-07):
我现在想使用ABB-ASC-600系列的变频器控制运动小车上的电机,需要采用主从控制。   但是现在我对变频器一无所知,请问需要补充哪方面的资料?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书请您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买个新的变频器,带有说明书,看完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弄清楚运动小车的控制逻辑,因此,需要有清楚的继电逻辑控制思路,然后参考变频器说明书来实现,另外要选好位置开关或光电传感器,并与其他控制系统协调好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