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选谁?

楼主(2003-10-07):
PLC数字量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之分,他们驱动的设备是否不同?怎么不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是干节点方式,是利用线圈驱动触电来达到分断闭合的目的,使用寿命短. 晶体管使出是软节点方式,无触点,是利用晶体管的开关特性对控制线路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后者的使用寿命要比前者长. 估计就这些了吧.

网友B:
后者不能用于交流

网友C:
工控论坛人就是好,比任何论坛素质高.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的响应时间约在0.2MS以下,而继电器输出的响应时间约在10MS左右。

楼主:
谢谢众位高手,这两者的价格有多大差异那?

网友E:
继电器的要贵一些,因它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F:
1、在一些场合必须用晶体管输出,比如动作频率非常快,如LED矩阵驱动、信号矩阵输入等。 2、一般晶体管输出是成组隔离,而继电器是回路隔离的。 3、继电器可直接驱动交流,并且触点容量较大。

楼主:
真是涨知识了,谢谢杜老和dl_cui老。

网友G:
继电器输出电流大,但反应时间长;晶体管输出应用于弱电且直流,流经电流小.但反应时间快,寿命长.

网友H:
我也有点明白了

网友I:
看你驱动的负载情况选定!

网友J:
我建议还是选择晶体管的,如果需要特出的情况你可以用继电器来做中转 毕竟晶体管寿命高,反映速度快.既然选择PLC我想一般都是为了性能稳定,继电器的寿命100W次.你感觉一下,他能可靠么?

网友K:
按我的Experience一般我比较喜欢选择晶体管OUT, 晶体管OUT的优点前面的高手都说明的很详细.但有一点好处是如果你选晶体管OUT,要Control大电流(大的LODA),你也可能很简单地实现--------在PLC的OUT端接一接触器或继电器即可.既可能享受晶体管OUT带来的高速可靠,又可解决你大的负载Control.何乐而不为呢 E-mail:baoerwu@msn.com

网友G:
还有晶闸管输出型的。晶闸管输出和晶体管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动作快,受命长,无接触式。晶体管带直流负载,晶闸管可以带交流负载。

网友L:
晶体管也可以控制大电流的

网友M:
据我了解,好象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的要贵一点吧!

网友N:
以价格因素来度量。晶体管加继电器控制小电流的价格可能贵一点, 继电器的可以直接带交流负载,开关频率较低。晶体管开关频率高但可驱动负载小,并只能是直流负载。根据实际情况实际对待。不然PLC厂家只需生产一种了。

网友G:
用晶体管好吧 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O:
晶体管的过载能力很差。要小心。 还有晶体管会发热,相邻的两个输出不可以同时连续输出额定电流。(书上说的)

网友P(2005-04-26):
可根据输出动作是否频繁来确定,一般来讲,动作频繁的用金体管输出,其寿命长。

网友Q:
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H(2005-06-01):
应用中应该用继电器输出的更多些吧,我接触的用的都是继电器的!

网友R:
一般情况下用继电器输出的,如果是PLC给脉冲信号的几一定要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S:
晶体管输出要考虑负载功率,直接驱动负载时要做好保护,因为负载短路时,会烧晶体管。

网友T:
赵铁军:   2005-6-1 14:01:00    晶体管输出要考虑负载功率,直接驱动负载时要做好保护,因为负载短路时,会烧晶体管。 的确,这就是晶体管的弱项。

网友U:
晶体管输出可以直接接接触器或继电器的线圈,是吗? 需要做什么保护吗?

网友V:
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晶体管输出不能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只有继电器输出才能,而且也要看接触器线圈的电流而视,保护的话,偶觉得可以加快速熔断器,不过没试过

网友W:
我们在是使用时一般输出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等线圈(电感式负载)使用继电器输出,因为它的过载能力和触点的容量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