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5个位置,按前进键走下一位置,按后退则后一位置的PLC梯形图或程序(旧设备用,三菱F1)

楼主(2003-10-07):
急求助:5个位置,按前进键走下一位置,按后退则后一位置的PLC梯形图或程序(修旧设备用,三菱F1),谢谢! systemsmat@yahoo.com.cn

楼主:
电机是用什么?是步进还是普通的?如果是普通的就在每个位置处加一个感应器,再编一个自锁程序,到了这个位置,传感器断开自锁就行了,可以让它正反转。

网友A:
你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邮寄给你。 但是你可以用SET/RST指令来实现,你先自己试试,不行你在发EMAIL给我(jakyly19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