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东元7200 MA故障求教

楼主(2003-10-07):
东元7200 MA现出现三相均未输出,经检测驱动没坏。但换块控制板还是不行。 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查模块触发端是否有信号到!!

楼主:
没信号 连光藕前端也没信号

网友B:
查IGBT輸出有無問題,確認後,查上三橋限流電阻或保險絲有無問題

楼主:
都没问题

网友C:
首先看看变频器面板RUN灯有没有亮(是否运行)?监视是否有频率指令和输出?如正常而驱动和模块OK,则检查主板到驱动板的连线公共端,再监测主板的驱动输出IC 74LS07看静态和动态电压是否正常?(应有一般数字IC知识),最后换主板一试.

网友B:
1,看看上下六橋光耦的25V的工作電壓有沒有.主要是上橋,因為上橋不工作時肯定沒輸出,而下橋不工作時會缺相. 2,方法二:先把IGBT拆了,把上三橋的地(馬達輸出端)於下橋短路測量六橋有無電壓變化.注意別讓控制板於電源板之間的端子接觸不良給騙了!

楼主:
我测过模块控制脚电压,都属正常。这样25V工作电压应该有吧。 变频器确实有工作,可以看得到变频器在加速。 请问IC 74LS07电压是多少才算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