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技术

楼主(2003-10-08):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转矩计算公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除了上述的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转矩矢量控制等,可提高异步电动机转矩控制性能的技术外,目前的新技术还包括异步电动机控制常数的调节及与机械系统匹配的适应性控制等,以提高异步电动机应用性能的技术。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转速偏差以及在低速区域获得较理想的平滑转速,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并采用专用数字式自动电压调整(AVR)控制技术的控制方式,已实用化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直接转矩控制也称之为“直接自控制”,这种“直接自控制”的思想是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磁链、转矩的综合控制。和矢量控制不同,直接转矩控制不采用解耦的方式,从而在算法上不存在旋转坐标变换,简单地通过检测电机定子电压和电流,借助瞬时空间矢量理论计算电机的磁链和转矩,并根据与给定值比较所得差值,实现磁链和转矩的直接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是利用空间矢量、定子磁场定向的分析方法,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采用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使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的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来控制,并产生PWM脉宽调制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它的控制效果不取决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否能够简化,而是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作比较、等效、转化,即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由于它省掉了矢量变换方式的坐标变换与计算和为解耦而简化异步电动机数学模型,没有通常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所以它的控制结构简单、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系统的转矩响应迅速且无超调,是一种具有高静、动态性能的交流调速控制方式。与矢量控制方式比较,直接转矩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定子磁链,它采用离散的电压状态和六边形磁链轨迹或近似圆形磁链轨迹的概念。只要知道定子电阻就可以把它观测出来。而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转子磁链,观测转子磁链需要知道电动机转子电阻和电感。因此直接转矩控制大大减少了矢量控制技术中控制性能易受参数变化影响的问题。直接转矩控制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与效果。与矢量控制方法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对转矩的直接控制或直接控制转矩,既直接又简化。

网友A(2002-06-14):
王先生:你好! 你的高见我看了有相同的体会,但是,直接转矩控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借助于插入零矢量使电机转速降低,因此在低速时,电机的动态性能不佳,甚至有转矩步进,做为调速系统使用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范围的伺服驱动可能不行,你说呢? 意见不成熟,还望见凉,谢谢!

楼主:
rongchenabc: 你好! 伺服驱动的特点是功率小、起动转矩大、要求动态相应快,并能够在零信号下快速制动。应该说这些要求是直接转矩控制的强项,你文中提到的“低速时,电机的动态性能不佳,甚至有转矩步进”现象是不是因为其他因素引起的,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其他种类通用变频器经常发生的现象,不一定都是因为通用变频器的问题所致,进供商榷。

网友B:
“低速时,电机的动态性能不佳,甚至有转矩步进”现象是不是因为其他因素引起的,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是其他种类通用变频器经常发生的现象,不一定都是因为通用变频器的问题所致,进供商榷。 我认为这种情况大部分就是变频器的性能引起的.提高变频器低速下的性能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变频器的性能再好,也赶不上伺服啊. 伺服控制系统中好像也没有听说采用直接转矩控制的.

网友C:
变频器低频特性基本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选择好的电机吧

网友D:
请看看安川G5、G7系列变频器的低频特性吧,谨供商榷!

网友E(2002-11-13):
关键问题是转矩脉动,可以通过控制电流矢量使合成后产生的磁通不出现脉动。

网友F:
请教王老师: 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在性能参数方面有何区别和优缺点?例如:速度控制精度、低频力矩等

网友C:
请教王老师:以你的意见,是不是直接转矩控制比矢量控制先进,或说直接转矩可替代矢量控制?为什么还有一些厂家在开发矢量控制产品?

网友G:
从理论上说,直接转矩控制比矢量控制算法先进,实现后,直接转矩控制的速度控制精度、低频力矩等都会比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好的多,更主要的是动态响应快。还是从理论上看,直接转矩控制方式以后会有很大发展,但谈不上替代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也还会更完善,但两种控制方式的应用场合会不同,各分千秋。至于,为什么还有一些厂家在开发矢量控制产品?,我想有三个方面,一是现已有可利用的芯片,并有可参照物,不必从零开始,二是在改进现有的矢量控制方式,提高产品性能,更新换代,三是,直接开发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可投入的技术力量和财力有限,另外还有制造技术跟不上。

网友C(2002-12-16):
首先谢谢王老师的解答! 请王老师及其他高手再赐教:1、以上两种控制方式各自应用在哪种场合?2、王老师提及的“制造技术跟不上”具体指什么?是指要用与其他控制方式不同的逆变模块或其他关键部件么?

网友B:
制造技术怎么会跟不上? 矢量控制变频器从制造上来说和普通的变频器有多大的区别? 请王教授赐教.

网友H:
据我了解,直接转矩控制和矢量控制只是控制算法上的区别。应是软件模块的区别。 和制造技术无关。

网友I:
直接转矩控制作为一种效果反溃控制,具有延时特点。易引起转矩脉动。由于电压空间失量对磁通幅值作用不对称,使磁通旋转速度不均匀导致电流畸变等.直接转矩控制在制造技术上还有难度。

网友I:
制造技术应该包括软件的开发。

网友G:
我说的制造技术跟不上就是“秋叶”朋友说的那个意思,如果没有制造难度,恐怕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早就铺天盖地了,那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对制造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来说,对有些厂商来说也不是简单事! 下面的这段话是vcplus在本论坛中的某个帖子的一段话,供参考。      "我们使用的是两个16位的dsp还有专用的asic.dtc的样机当时也做出来了.性能也不错.当时考虑做一个系列,并且要在电梯行业推(3100),而dtc的载频做不高,电梯对噪音又有要求,所以停下来了."

网友B:
1)一定要对"制造"这样理解,当然也可以.语言本身就是可以翻来覆去的.我理解的"制造"难度应该是生产工艺的难度,技术上的难度至少我的语文水准认为可以用其他的词汇来描述.当然我的语文一向比较差,惭愧,惭愧! 2)我那段话王教授想说明什么问题?我的意思仅仅是dtc不适合用于电梯.从技术上来看,我们完全能够做出实用化的dtc变频器.我认为西门子,ct,安川,丹佛斯等等都会有这样的实力.

网友J:
vcplus说的挺好的呀。 的确事物总是要发展,旧的技术被淘汰、新的技术被创造…… 但是,就以目前的格局定论“直接转矩控制比矢量控制算法先进”孰优孰略不仅从技术(科学)上、哲学上、文学上、经济学上、政……甚至伦理学上都讲不过去地!:-) 存在即具有合理性,这两种技术都应有适合的应用环境,并象两种不同的追求理念——DTC只想要合适的转矩。 矢量控制要想象控制直流电机那样控制交流电机,并想又让交流电机象直接接入电网一样得到准圆磁场,其必然会有两种各具特色的结果。 这就象音响界追求温暖甜润、富有韵律感的英国器材和追求动态凌厉、冷艳逼人的美式器材一样,你能中立的说谁的不够顶级?!(即便是中性质朴的北欧器材的加入)。所以各求所需,各为所用。我好象说过——应用就是讲究搭配、合理的艺术,除非你觉得镶金牙、带金表、金手镯子、金……蛮品位。 另外看了上面的文章……王老师您是不是有个笔名叫李永东。 再另外,拜托不要再删我们的帖子。

网友J:
我的帖子应在vcplus之前,怎么反慢了5秒?网啊网 vcplus又说的对,新技术不够成熟、实用,这些大公司不会一窝蜂的跟进,即便是感觉非常不错的Tablet pc.(参考)

网友C:
王老师,听说你有一本书<<变频器维修手册>>要出版,我想要一本,但不知怎样邮购?还有以后我要是碰见啥难题我直接给您打电话好啦,老师您就不用打电话给我啦,祝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学生:李恩冰

网友G:
我说的制造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等,有硬件方面的、也有软件方面的,也包括制造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引用vcplus的那段话就是要说明后者。 科学是严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技术可以百家齐放,并没有严格的规定非得如何如何做才对,但必须符合科学规律。 最近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世纪之交〉的片子,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其中包含了许多技术方面的哲理。 那个笔名“李永东“不是我。我只删过纯广告贴子,没有删过任何人的帖子,有个别的帖子符合别的论坛,转到另外的论坛里的情况是有,但极少,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提出,我可以如实答复。

网友C:
各位老师的高见让我收益非浅!那么大家是不是认为直接转矩技术在目前来看还不成熟?

网友C:
我想是不成熟的吧,至少在我用的生产上都是用的矢量控制的,在一些期刊上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多看看了,不过矢量控制对初学者来说门槛比较高一点,大家有同感吗

网友K(2003-02-20):
请问王先生: 直接转矩控制中的ISR和DSR控制有何区别? 零系统是怎么回事? 谢谢您!!

网友L(2003-04-18):
请问王先生: 在直接转矩控制中有关最小开关时间的问题: 转矩开关信号时间的设定不能和所要改变磁链开关信号时间或是空间电压矢量开关信号的时间不同步是怎么一回事啊? 谢谢您的赐教!

网友M:
Mr. Wang, 请问dtc在启动瞬间,转速加速,引起转矩急剧增加,大于给定值太多,如何避免此现象?

网友N:
那为什么ABB的DTC技术已经有十几年了。技术难道还不成熟吗? 而且ACS600一直在用。 为什么SIEMENS不用此技术。 听说当初发现DTC技术的德国人就是ABB公司的职员。 而同时发现此技术的日本人为什么至今未作出DTC变频器呢?

网友C:
因为ABB买断了德国和日本的此专利,不过刚过十年期了! ACS600的出力是比一般的大。 ABB新一代用DTC技术的ACS800已经登场了。

网友O:
王先生,您所说的“纯广告的。。”指什么?正常的产品信息不应在此之列吧,这毕竟是“商品经济社会”啊!! 请赐教!

网友G:
我看了你连续发的三个贴子,你说的“…. “纯广告的。。”指什么?正常的产品信息不应在此之列吧,这毕竟是“商品经济社会”啊!!”的答案就在你自己的另一个贴子里,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真正强起来!!还有我们得遵守“游戏规则”不是么?”,再说像你下面的贴子一样的不是很多吗?你的不是也还在上面吗?如果你有什么贴子找不到了,说出题目,我帮你找找怎么样? “ 有需要做注塑机改造的朋友可跟我联系,我公司生产一种注塑机专用变频器ZS500型,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使用,尤其在浙江注塑机较集中的区域比如台州,我的联系方式:      021-32020201,013701829726 胡其先   E-MAIL:huqixian@163.com    doing318@263.net   希望能与各位合作,更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是不是纯广告发布者最清楚,要我说就是看发布者的动机如何? 到这里来的人最烦的是看到广告,最反对的是牛皮膏药式的广告。我看在这里发广告的效果适得其反。也正由于这些的存在,极大地伤害了技术讨论的积极性,想讨论或了解技术的得不到,想说的又没什么积极性,我看这个问题倒需要大家来讨论讨论,如何解决? 以下是工控论坛的服务条款,贴到这里,请大家再看一看。 “工控论坛服务条款 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于2002年7月9日取得北京通信管理局关于开设电子公告服务栏目的批复, 为了更好的让工控论坛为广大工控及自动化行业从业人员服务,现制定如下规范,望广大用户遵守:   1.所有发布的文章必须是工控及自动化行业的文章,凡是不属于此行业的文章,本站都有权删除;   2.不得发布宣扬民族情绪、人身攻击、谩骂等文字;   3.纯广告的文章,本站有权删除;   4.不得发布关于解密、转让授权方面的信息; 免责声明   1.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发表的文章不代表中国工控网的立场;   2.凡在中国工控网工控论坛发布的文字,责任作者自负,如果引起法律纠纷,中国工控网不负责任。 “ 版主要求 1、 精通该论坛涉及领域的专业知识,熟悉主流产品、技术 2、 保持中立,不发表倾向性论点;非该领域厂家就职人员 3、 维护论坛学术、技术讨论氛围 4、 组织论题,引导论坛走向 5、 维护、管理论坛内容,删除商务宣传、宣扬民族情绪、诋毁、攻讦、漫骂等帖子 6、 有充裕的时间上网,及时解答、回复问题,维护、管理论坛 7、 有公益心、有浓厚的兴趣

网友O:
首先,非常感谢王先生能对我个别指导,谢谢! 其二,到这里来我是没几次,进入变频行业时间也没多久,所以更多的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的。至于王先生所引的鄙人的话,一方面是我职业使然,另一方面我真的觉得或许会对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您以为?

网友P:
拥护王老师的立场,必须保持论坛的学术气氛,我也是做变频器销售及服务的,但决不在论坛上贴广告,做广告应换个地方,不要搅了大家的兴趣。

网友Q(2003-05-18):
请问: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Q:
对于永磁同步电机,直接转矩控制国内好像还没有成熟的理论,那么国外有那些站点对这些理论有比较深入的阐述呢?也就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控制过程,以及相应的数学模型!

网友R:
王老师能告诉我制砖机用的电机用什么类型变频器最省电

网友G:
回复walkren的问题:   "请问: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方式?"    "对于永磁同步电机,直接转矩控制国内好像还没有成熟的理论,那么国外有那些站点对这些理论有比较深入的阐述呢?也就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控制过程,以及相应的数学模型!"      直接转矩控制中的离散的两点式调节(Band—Band调节)也称为两位式调节,即调节的是转矩实际值和转矩给定值的差ε,当ε<-ε时,调节器输出为1态;当ε>+ε时,调节器输出为0态,实际上就类似一个施密特触发器。   直接转矩控制是一种对电动机控制的算法,而不是电动机的控制方法,它的初始模型是异步电动机,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适应于其它感应电动机,如永磁同步电机,从永磁同步电机的结构上看,它的定子绕组与异步电动机相同(转子绕组完全不同),直接转矩控制的算法就是基于定子磁链(矢量控制算法也是,只是要进行坐标转换),那么它同样也适应于永磁同步电机,只是在运行控制方面要比异步电动机多一些限制,如要严格限制其过载,防止失步等,因此在用通用变频器控制同步电动机时,要选的容量大才行。这样也就不涉及更特别的控制过程及数学模型。顺便说一句,从通用变频器应用角度看,如果对转矩控制精度(波动)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内部采用的具体算法对于用户来说没有什么用途。用户关心的是他们需要的通用变频器具体对于负载所能做出的表现,能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你是想作什么,如果是要研究理论的话,倒可以进一步研究研究,如果要研究产品的话,建议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研究研究它们的用法及注意事项,在产品说明书中说清楚,不必建数学模型了。          回复wang_hl的问题:    "王老师能告诉我制砖机用的电机用什么类型变频器最省电"   制砖机目前由多种形式,有生产线、单机,有液压型的和电动型的等,但从电动机的使用类型上看,还是采用的Y系列电动机的多,采用液压的,需要用油泵电机,生产线有很多采用变频器控制了,如果是采用变频器控制,当然是采用变频电动机最好了,也最省电。不过对不同部位的电动机可以区别对待。          以上仅供两位参考,另外多谢yzh的支持,希望能携手维护本论坛网友的利益,使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M:
王老师:请问 1.异步电机在低速时转矩和转速脉动太大,具体的原因除了U-i模型中Rs升温,发生变化,致使磁链观测器不准确,还有别的原因吗? 2.现象1的解决办法有智能定子阻值观测器的设计如MLP,BP等方法,您能讲讲其他在实际中应用的办法吗?ABB公司是如何解决低速转矩脉动现象的?特别是在结合硬件IPM等,用何方法解决的?可以具体介绍吗?或推荐一些资料?

网友C:
U-i模型在转速<30%误差会越来越大,低速时就不能用,应采用i-n模型,但i-n模型在高速时精度不好,最好采用全电机模型U-n ,低速时工作在i-n模型下,高速时自动转换为U-i模型。低速时可对两位转距调节器进行改进,变为三位或四位调节器,输出电压矢量可采用PWM。提高稳定度和精确度,你可检索IEEE学报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G(2003-06-18):
nantan,你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和复杂,难以在这里用简短的语言说清楚,就像dxcom说的,你可检索IEEE学报,另外在2003年3期P18页上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

网友S:
请教晶闸管串联可靠性保护问题。那位专家赐教

网友G:
关键是处理好稳态均压(并联均压电阻)、瞬态均压(并联RC吸收电路)及串联个数。

网友T:
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论坛带来一股清爽的风!让论坛成为一片净地!

网友U:
直接转矩控制的代表就是ABB600系列,请注意使用时不可解耦,否则要烧电机的。这也许就是600型停止生产的原因。

网友V(2003-08-12):
请问王老师通用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都影响变频器的哪些性能,和对电机的影响?哪些因素制约着载波频率?

网友V:
您好! 王老师,能否讲载波频率?

网友C:
感谢王老师的讲解,其实我们目前市面上见到的直接转矩控制就AB公司的1336FORCE系列及ABB的ACS600系列。但ACS600系列已被ABB公司其他产品替代。虽然现在也就相当于只有AB公司在坚持推广。我想直接转矩控制在度过寒冷的冬天后会遍地开花的。

网友C:
EMENCON.SM-K3系列智能型变频器采用的是当今最先进的DTC直接转矩控制。控制电路采用两片专用DSP控制芯片,控制方式采用自控式(磁通跟踪型)PWM方式,即直接转矩控制。 控制原理如下: 当忽略摩擦阻力矩时,电机的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T ― TL = J • dΩr / dt (A) 式中,T和TL分别为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J为机组转动惯量,Ωr为电 机转子机械角速度。 由式(A)可知,当负载转矩TL不变时,电机的电磁转矩T增大,电机将加速;而电磁转矩低于负载转矩时电机将减速。因此,交流电机的速度控制,实际上是电机的转矩控制。 感应电机的电磁转矩可表示为 T = KΨs × Is (B) 式中,Ψs和Is分别为定子磁链矢量和电流矢量,K为一常数。 由式(B)可看出,如果保持定子磁链Ψs不变,则可通过调节定子电流改变电磁转矩进而控制电机的转速。定子电流的调节又可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端电压来实现。因为电机的定子绕组电压方程可表示为 Us = rsIs + dΨs / dt (C) 或 Ψs = ∫( Us - rsIs )dt (D) 式中,rs为定子绕组电阻。显然,当保持定子磁链Ψs不变时,定子电流Is随电压Us而变。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的端电压便可实现电机的转速控制。该控制系统的原理框图如下所示: DTC直接转矩变频调速器原理框图(可惜不能把图粘上) 将测得的电机三相电压和电流送入计算器,计算出电机的定子磁链Ψs和电磁转矩T,分别与给定值Ψs *和T *相比较,然后选择开关模式,确定PWM逆变器的输出。 该种调速系统的核心是保持定子磁链不变,即实现定子磁链Ψs对给定值Ψs *的动态跟踪,而磁链等于磁通与绕组匝数的乘积,故可称为磁通跟踪式PWM逆变调速系统。但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用,在国内外文献中有的称为直接转矩控制,因为由式(B)和式(D)可看出,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端电压可直接控制电机的电磁转矩。 由于SM-K3智能型变频器采用的是两片高速DSP进行运算控制,运算速度比16位单片机快100倍以上。主电路增加了能量回馈单元,在制动或位能性负载下迅速将电动机发出的电能回馈给电网,既增加了制动的快速性,又把能量反馈回电网,大大节约了电能。

网友W:
to looooooook"直接转矩控制的代表就是ABB600系列,请注意使用时不可解耦,否则要烧电机的。这也许就是600型停止生产的原因。" 解藕?你在使用电机时怎样解耦?

网友X:
矢量控制是个新鲜的概念,我的毕业设计作的是矢量控制系统的设计,但不是太满意,很多的仿真波形都没有出来,尤其是哪个解藕电路,我不知道怎么设计,想请教王老师,另外,我想问一下,我想从事硬件开发,到底需要学那些东西,掌握那些必备的应用工具呢?硬件开发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我感到好茫然。我是学自动化的。

网友Y:
俺也说两句, 看了上面的讨论,给俺的感觉大家都没有从事过变频器的实际产品研究,对电机理论、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的理论理解都不是很深刻,直接转矩控制的出现是很偶然的,相信其提出者(日本与德国的两位学者几乎同时提出)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如此大的反响。事实上,当初直接转矩控制的提出只是针对机车牵引控制这一特定的需要转矩控制的需求而提出的,相对矢量控制而言,它的优势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明显(看看当初提出者的原始文献即知,内有结果比较)。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使用者(尤其在国内)都存在一定的误区,特别是学术界,所发表文献中两者的比较结果基本上都不是在同一平台上的结果,因为直接转矩控制对硬件的要求非常之高,其转矩控制周期在25us之内方能达到理想效果,而目前矢量控制的电流控制周期大都在250us ~ 500us之间,两者对控制系统的速度要求差别甚大,如果在不对等的硬件平台上去比较两者的控制效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论及为何目前大部分厂家不投入直接转矩控制而只投入矢量控制,从国外情况看,是因为各生产厂家没有我们这么糊涂,他们很清醒地知道两者的区别所在,以直接转矩控制所要求的高硬件基础来做矢量控制,未必性能会差到哪里去,其增加的硬成本相对于其能得到的性能提高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而事实上直接转矩控制所称的相对矢量控制的其它优势并没有严格的理论支持,多少受到学术界的误导,限于篇幅,这里不便一一展开说明。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矢量控制这一概念,在我们国家使用较多,而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提法应该是磁场定向控制(当然也有矢量控制的提法,较少),磁场定向控制又可分为:定子磁场定向控制、转子磁场定向控制和气歇磁场定向控制。大家一般所指的矢量控制似乎都局限于转子磁场定向控制的概念上,直接转矩控制只是定子磁场定向控制的一种,并没有脱离这一概念,只不过在控制中把转矩的计算放在反馈通道,因此控制目标是转矩,而传统矢量控制的转矩计算在前向通道,因此控制的目标是电流,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艾默生(原华为)在开发TD3000之前,其立项为直接转矩控制产品,样机开发完毕后,发现实际状况与原来料想相差甚远,才转而开发TD3000矢量控制产品,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澄清的是:直接转矩控制除了对硬件要求过高之外,其开发难度并不比矢量控制困难多少,除非对其有超过常理的期望。

网友Z(2003-09-29):
以目前国内厂家的开发实力和精力,和当权者的胸襟。想在两三年内搞出,直接转矩或矢量控制的市场型产品,根本不现实。不过论证是该开始了,搞开发的该多交换意见。别几年后搞出的高档变频器,还是叫人不放心的抵挡产品。拜托了,你没可是业内智慧所在,代表将来中国变频器的发展。告诉我们3年后国产的卖什么产品。

网友AA:
请教王老师,变频器用的4107N型电阻坏,可用哪个型号代替。谢谢!

网友AB:
据了解,DTC变频器只要简单的自动优化,其转矩响应时间就可以达到5ms以内,而最好的矢量控制变频器需要反复的手动优化(人工调整PI参数),其转矩响应时间也只能达到12ms左右,由此可见其性能的差异,楼上的朋友不信可以亲自做个实验试一试!

网友AB:
对不起大家,因为网络的原因,才将本人的这一点看法发布了这么多次。

网友AC:
王老师您好: 现在生产变频器的厂家多,有些厂家声称自己生产的是矢量型变频器,如果从理论上定义可能比较容易区别,但从实际操作中和屏显参数上 如何让变频器应用商能轻易的识别是矢量还是非矢量,对于专家容易而 操作人员不易。

网友G:
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均有U/f控制模式,因此,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必有一项控制模式设定项,设定矢量控制模式还是U/f控制模式,如果某种变频器没有控制模式设定项,则可断定它不是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另外,也可从频率设定项判断,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的下限频率一般是从0.0Hz或0.1Hz开始的(但也有极个别例外,是从0.5Hz开始的),U/f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多是从0.5Hz开始,且只有大于0.5Hz的,没有小于0.5Hz的。再就是带负载起动时,在低频段1Hz附近很容易辨别,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起动很平稳,没有抖动和异常声音,而对于U/f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没有这种感觉。另一个就是看厂商的产品操作手册或说明书,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均有关于矢量控制的说明,若没有,也可断定它不是矢量控制方式通用变频器。

网友AD(2004-10-01):
各位: 此贴从去年10月后就没人再理会过,我真担心自己的问题没人答复。我可真磁上了定子磁场定向这样的问题。 我使用的A-B 1336 IMPACT 变频器在说明书上说采用“磁场定向控制”(field oriented control),但在控制框图上又分解成Id、Iq两个分量,又说IMPACT 采用的是FORCE 技术,前面又有朋友说FORCE采用的是直接转矩控制,把我都搞晕了。但从框图上看,1336 IMPACT 采用的是矢量控制。 我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它采用什么控制方式,对于用户来说,如果设备能好好运行,根本不在乎它的控制原理。问题在于,我厂采用了两台变频器分别驱动两台通过刚性连轴连接的电动机,采用主---从控制方式,从机跟随主机的转矩。主变频器有速度传感器反馈,从机没有速度传感器反馈。自运行以来,从机无法平稳跟随主机,传动齿轮互相撞击,发出巨大的响声,无论如何调试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的问题是: 1、A-B 1336 IMPACT 是采用定子磁场定向控制还是采用直接转矩控制? 2、定子磁场定向控制的转矩控制公式与电动机的各个参数有什么关系统,有无速度传感器对转矩控制有多大的影响? 3、是否从机加上速度传感器就能解决同步问题? 感谢各位,如能点拨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E:
to:请教各位 我觉得你说的问题是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当然磁场向量控制是要有速度反馈的,否则没有控制精度可言 一般而言,矢量控制的零速度时的转距是和变频器的品牌有关系的

网友AF:
to:请教各位 从机设为转速跟踪运行,两台机器共直流母线。

网友AG:
快刀狂客: 你好象没说清楚?你是不是想用两台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如果是,那你要特别注意一点,驱动同一负载的两台电机如果是同轴,如钻井的绞车,此时采用从机转速跟踪运行的做法是错误的,它在低频时会产生较大的振动。

网友AH(2004-12-10):
请教老师变频电机的编码器具体有神么用处? 谢谢请赐教!

网友AI(2005-03-04):
王老师,太专业,如果能通俗些会更好,谢谢王老师

网友AJ(2005-12-16):
王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就碰到您这样的专家.我有一个关于ABB变频器方面的问题,通过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恒转距输出,意思为在特殊工况下,电机转速为0,而且还要实现一个特定的很大转距,并且持续时间可能还很长,譬如24小时,可以解释下如何通过这种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实现吗??还是需要其他的方式!谢谢!!

网友AK(2007-11-09):
这个贴怎么沉了,顶一下,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AL(2009-01-18):
顶一下,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AM:
高手都隐退了,可惜!

网友AN: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AO(2009-04-24):
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于2003年8月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是西门子变频器中国一级代理及指定专业技术服务中心,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一级代理及指定技术服务中心。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变频器及直流调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在深入研究变频器及直流调速设计理念和核心技术的基础上,真正有能力对日本、台湾和欧美等百余种品牌、上千种型号的变频器及直流调速及相关设备提供全面解决 方案,成立至今几年来累积维修、维护变频器及直流调速及相关设备十余万台。维修维护的主要变频器品牌: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安川变频器、东芝变频器、日立变频器、三肯变频器、欧姆龙变频器、欧陆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台安变频器、东元变频器、丹佛斯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ABB变频器、AB变频器、施奈德变频器、爱默生变频器、SEW变频器、KEB变频器、CT变频器、伦茨(LENZE)变频器、伟肯变频器等等。
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值得信赖的变频器专家”享誉行业内外。本溪北方工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坚持技术与服务路线,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南兴路134号 117000
电话:(0414)4871347传真:(0414)4871342

网友AP:
感谢楼上各位的精彩发言,先收藏一下,以后慢慢品味,谢谢楼主,谢谢各位了!

网友AQ:
一级代理正弦变频器

良好的品质,优良的性能,深受用户好评!!

联系人:李小姐 手机:0592- 8134134电话:0592- 8134134 传真:0592-7549000
QQ: 754903255 E-mail:158znz_ljx@163.com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霞浯沿街C2店面
邮政编码:36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