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使用S7-300 STEP模拟量转换问题

楼主(2003-10-08):
当外面传感器的测温范围时-10---90,温度变送器输出信号是:0--10V, 怎么运用STEP 7编程,实现外面的实际温度能够以实型数存储在未存储区中。 我的邮箱号是wjj_203_wjj@163.com. 电话0551-5312800-2284

网友A:
硬件组态:量程选0-10v 软件编程:move后,用fc105/fc106转换成实际量程存到存储器中

楼主:
0-10v的电压信号是以 什么方式存储在PLC中的, 那么对应的数字量信号的范围是多大了?

网友B:
可以这样来处理: 先在FC1中做线性化处理。思路为:将单字节转变为双字节,然后转为实型。将这个数除工程高限乘实际量程。 在SMBOL中定义FC1。 在OB35中自动生成线形话处理块。这样,以后用可以一直用这个块,一劳永逸。

网友A:
0-10v可能对应0-27648,自己参考硬件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