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那位专家用过步进电机控制卡?

楼主(2003-10-08):
那位专家用过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卡(可与工控机配合),听说过深圳全为兴公司的产品,效果如何? 有没有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有没有可控制7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卡? 请专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2003-08-22):
你这七个电机需要联动和插补吗,我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运动控制卡。感兴趣,请联系010-82025588杨志刚

网友B:
您好,美国DELTA TAU公司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PMAC简介 PMAC卡是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核心,它最大的优点是站在用户的立场,方便、快捷、稳定、可靠,全面开放。最多可控制128轴进行联动。 一、硬件结构的开放性 1,适应多种硬件操作平台,可在IBM及其兼容机试运行,在WIN95、98、2000、NT及Linux下运行及开发,具有PC、STD、VME、PCI、ISA、104总线及串口脱机运行的功能。 2、适用所有电动机,包括普通交直流电机、交直流伺服、步进、直线电机、陶瓷电机、液压马达,控制精度可达5nm。 3、可接收各种反馈,包括测速发电机、旋转变压器、激光干涉仪、并行数据、光电编码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光栅尺等。 4、PMAC的绝大部分地址向用户开放,包括电机的所有信息、坐标系的所有信息及各种保护信息等 二、软件结构的开放性 1、支持各种高级语言,提供16位、32位的DLL,还有ActiveX控件PTALK,用户可使用C++、VB、VC、Delphi开发自己的人机界面接口。 2、机床语言的真正开放。支持用户调用现成的直线、圆弧、样条、PVT三次曲线等插补模式,同时支持标准的RS274代码,用户可自定义G、M、T、D、S代码实现以往机床语言不能完成的功能。 3、PLC功能的全部开放。内置PLC可将I/O扩展到1024in/1024out ,可以编写64个异步PLC程序,对I/O的操作几乎是纯软件的工作,通过类似于汇编语言的指针变量,可让用户按位、字节进行控制。 4、可同其他相关软件接口。即使插在PC的扩展槽中,其对轴、I/O的控制是控制器自身完成的,所以PC可共享CAD等绘图软件。 三、PMAC的独特性能 1、仿真运行 2、中断功能 3、位置捕捉功能 4、位置随动功能 5、高分辨率的控制信号(16位、18位) 6、数据采集及分析功能 7、多次开发功能 PMAC在国内正在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主要用于数控机床、各类机器人、三坐标测量、在线检测及加工、卫星的定位跟踪、弯管机、注塑机及各种机床的数控改造等。 另有附件关于PMAC的介绍,请查收,由于文件含有图片,故压缩。 您可以致电010-82025588咨询,我是崔庆华. 您也可以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有关信息。

网友C:
欢迎浏览www.adlinkchina.com.cn,相信上面会有你所满意的解决方案!

网友D:
访问以下www.step-servo.com吧,一定有你满意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E(2003-09-23):
www.mttc.com.cn DMC-9940步进控制卡

网友F:
我推荐美国Baldor控制卡。请看看网站:http://www.servodynamic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