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是否可以不接负载

楼主(2003-10-08):
当变频器工作在45~50Hz,用接触器断开电机,会出事故吗?

网友A:
变频器容易坏!!

网友B:
可以解释原因吗?

网友C:
原理就象日光灯开灯时镇流器在启动器断开时输出高压!当断开电机时,电机也会输出高压反电动势,对变频器造成伤害!

网友D:
不可以,我公司有高工做过,三天后以3万人民币的代价更新变频器。你不相信可以一试

网友E:
有前提的。断开接触器前,先给变频一个停止信号,就可以,有顺序。过去老变频和低档的变频不具备这个功能,现在西门子,ABB,艾默生都可以,要不变频工频的切换怎样完成的?

楼主:
通达说:当断开电机时,电机也会输出高压反电动势,对变频器造成伤害!

网友F:
断开时电机的反电势在电机端,若不拉弧,对变频器没影响,对变频器有影响的是变频器输出端串的电感。